用定时器实现16个LED灯轮流点亮(流水灯),间隔时间为100ms

楼主:
以下是8个LED灯轮流点亮的程序,按照以下方法怎么把它改成16个LED流水灯?会的大神请帮忙改一下,谢谢,本人初学者

#include<reg51.h>
//#include"stc.h"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void)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sj
ET0=0x01;
EA=1;
TR0=1;
while(1)
{if(i>7)i=0;
}}
void timer0IRQ(void)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P2=1<<i;
i++;}

网友A(2016-06-12):
这种经典例题,课本上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经典例题,课本上有吧

没有啊

网友C:
应该将65536,50000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将65536,50000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吧

不可以啊

网友B:
没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D:
流水灯你可以用移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流水灯你可以用移位啊

8个可以移位啊,但是要16个就不会了

网友E:
每组输出口就只有8个,只能从外围电路下手,或是用两组输出口。

网友F:
加个标志位判断是用P2口点亮led  还是用p0口点亮  然后其他不变  比如先轮流点亮po 的led之后  标志位为1  轮流点亮P2的  标志位清零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两组8位的IO口去调用数组,当然数组可以写成n种组合,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中间到两边, 两边到中间, 间隔依次点亮, 等等

网友H:
流水灯你可以用移位试试看,应该ok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流水灯你可以用移位试试看,应该ok

您好,移位我只能弄8个灯,2组接口以上就不可以了

网友I:
给你介绍3个16灯案例

网友I: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I: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I: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已经做出来了,谢谢你

网友J:
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用两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I:
对于单一计数案例,用两组IO共16条是可以的,不用也空着。但对于一个项目,计数仅是其数据处理的一个内容,花费16条IO口线,太浪费了。毕竟IO口线还要派其他用途。

网友K(2017-06-05):
大神们,谁有16个灯循环亮,间隔时间用定时器可以调的单片机C51程序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出来了,谢谢你

大神,怎么做的,能教我一下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I: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大神,有这个16路流水灯的程序吗,谢谢,我是新手,不怎么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大神,有这个16路流水灯的程序吗,谢谢,我是新手,不怎么懂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