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流电机调速 用DAC0832 加了电机后电压从5v降低到0.7V左右

楼主(2016-06-12):
为什么我的0832能输出5V左右的电压,加了电机后就只有0.7V左右了,不知道要用什么来驱动直流电机??急啊啊啊

网友A:
DAC0832DAC0832是8分辨率的D/A转换集成芯片。你的U3是什么芯片?
用2003之类的带动电机还行,或是用大功率晶体管控制电机。

楼主:
U3是UA741,ULN2003应该怎么接?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接放大驱动电路与DACO832相接,DACO832是生成的三角波(没用PWM,因为不会)能通过按键加减速

网友B:
ua741是运放。输出小于20ma..需加互补跟誰器。npn和pnp三极管。

网友C:
可以稍作改动:
1,运放设计成:将DA的0-5V电压放大到0-电机额定电压.
2,运放后加一个达林顿管,做成射随器.
3,12V电源需要有足够的功率负载能力.

网友C:
你的问题是: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D: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