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memset(void*,int,unsigned)注解

楼主(2016-06-13):
       C语言关于内存和字符串处理的方法很多,一般都封装在编译器里。不过专业英语也不是省油的灯,还是有点不习惯怕吃不准,真想将各个方法的源码整理出来,这样可以大大修炼一下内功!曾经零零散散整理过,有时不知放到哪个旮旯去了,关键时刻老是找不着。干脆贴到这里方便需要时查阅。

   #include <mem.h>
void* memset(void* s, int c, size_t n)
{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s;
    while (n > 0) {
    *p++ = (unsigned char) c;
    --n;
    }
    return s;
}
memset()的函数, 它可以一字节一字节地把整个数组设置为一个指定的值。
memset()函数在mem.h头文件中声明,它把数组的起始地址作为其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设置数组每个字节的值,第三个参数是数组的长度(字节数,不是元素个数)。

其函数原型为:
    void *memset(void*,int,unsigned);
  其中void*表示地址。
  例如,下面的代码用数组做参数传递给标准函数memset(),以让其将数组设置成全0:
    #include<mem.h>
    void main()
    {
     int ia1[50];
     int ia2[500];
     memset(iai,0,50*sizeof(int));//注意:50*sizeof(int)
     memset(ia2,0,500*sizeof(int));
     //
    }
  memset()的第一个实参是数组名,数组名作参数即数组作参数,它仅仅只是一个数组的起始地址而已。
  在函数memset()栈区,从返回地址往上依次为第1,2,3个参数。
第1个参数中的内容是main()函数中定义的数组ia1的起始地址。第2个参数是给数组设置的值(0),
第3个参数是数组的长度(50*2)。函数返回时,main()函数的数组中内容全置为0。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1。void *memset(void *s,int c,size_t n)
总的作用:将已开辟内存空间 s 的首 n 个字节的值设为值 c。

2。例子
#include

void main(){
char *s="Golden Global View";

clrscr();

memset(s,'G',6);
printf("%s",s);

getchar();
return 0;
}
3。memset() 函数常用于内存空间初始化。如:
char str[100];
memset(str,0,100);

4。memset()的深刻内涵:用来对一段内存空间全部设置为某个字符,一般用在对定义的字符串进行
初始化为‘ ’或‘\0’;例:char a[100];memset(a, '\0', sizeof(a));

memcpy用来做内存拷贝,你可以拿它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可以指定拷贝的数据长度;
例:char a[100],b[50]; memcpy(b, a, sizeof(b));注意如用sizeof(a),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strcpy就只能拷贝字符串了,它遇到'\0'就结束拷贝;
例:char a[100],b[50];strcpy(a,b);如用strcpy(b,a),要注意a中的字符串长度
(第一个‘\0’之前)是否超过50位,如超过,则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5.补充:一点心得
memset可以方便的清空一个结构类型的变量或数组。

如:
struct sample_struct
{
  char csName[16];
  int iSeq;
  int iType;
};

对于变量
struct sample_strcut stTest;

一般情况下,清空stTest的方法:
stTest.csName[0]='\0';
stTest.iSeq=0;
stTest.iType=0;

用memset就非常方便:
memset(&s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注意,结构体必须字节对齐

如果是数组:
struct sample_struct TEST[10];

memse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10);

6。strcpy
原型:extern char *strcpy(char *dest,char *src);
用法:#include
功能:把src所指由NULL结束的字符串复制到dest所指的数组中。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可以重叠且dest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src的字符串。
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memcpy
原型:extern void *memcpy(void *dest, void *src, unsigned int count);
用法:#include
功能: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memset
原型: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 int c, int count);
用法:#include
功能:把buffer所指内存区域的前count个字节设置成字符c。
说明:返回指向buffer的指针。

      今天在“万达瑞华”酒店参加完同学的乔迁庆典 之后,回到家里感觉一时内心难以安静下来,静下心来学习对于一个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人来说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