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6-06-13):
超声波测距仪使用8051
超声波模块连接到单片机通过P3.0和P3.1引脚。端口0用于发送的8位显示数据的显示和端口引脚P1.0,P1.1,P1.2用于发送相应的显示单元D1,D2,D3的显示驱动信号。按钮开关S1,电容器C3和电阻R9构成解弹跳的复位电路。电容器C1,C2和晶体X1相关联的时钟电路。
计划。
        ORG 00H / /原产地
        MOV DPTR,#LUT / /移动到DPTR的地址LUT
        MOV P1,#00000000B / /设置为输出端口P1
        MOV P0,#00000000B / /设置为输出端口P0
        CLR P3.0 / /设置P3.0作为输出发送触发
        SETB P3.1 / /设置P3.1为输入,接收回波
        MOV TMOD,#00100000B / /设置定时器1的模式2自动重载定时器
MAIN:  MOV TL1,#207D / /加载的初始值开始计数
             MOV TH1,#207D / /加载的重载值
             MOV A,#00000000B / /清除累加器
             SETB P3.0 / /开始触发脉冲
             ACALL DELAY1 / / 10US触发脉冲宽度

        JNB P3.1,MAIN/ /循环,直到回声收到
        CLR P3.0 / /结束触发脉冲

BACK:  SETB TR1 / /启动定时器
HERE1: JNB TF1,HERE1的/ /循环,直到定时器溢出(即48计数)
                CLR TR1 / /停止计时器
                     CLR TF1 / /清除定时器标志1
                     INC A / /增量满Timer1溢出
             JB P3.1,BACK / /跳跃回来,如果的回声仍是提供
             MOV R4,A / /保存价值的一个R4
             ACALL DLOOP / /调用显示循环
             SJMP MAIN / /跳转到主回路

DELAY1:MOV R6,#2D / / 1us的延迟
LABEL1:DJNZ R6,LABEL1
               RET
    DLOOP:MOV R5,#100D / 100D /负载R5与
BACK1:MOV A,R4 / /在R4的值加载到A
              MOV B,#100D / /加载B和100D
              DIV AB / /第一个数字隔离
              SETB P1.0 / /激活LED显示单元D1
              ACALL DISPLAY / /调用显示子程序
              MOV P0,A / /移动数字驱动模式为第1位,P0
              ACALL DELAY / /延时1ms
              ACALL DELAY
              MOV A,B / /移动到A第一师的其余部分
              MOV B,#10D / /加载B的10D
              DIV AB / /第二位隔离
              CLR P1.0 / /关闭LED显示单元D1
              SETB P1.1 / /激活LED显示单元D2
              ACALL DISPLAY
              MOV P0,A / /移动数字驱动模式为第2位P0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MOV A,B / /移动乙级联赛余下的一个
              CLR P1.1 / /关闭LED显示单元D2
              SETB P1.2 / /激活LED显示单元D3
              ACALL DISPLAY
              MOV P0,A / /移动数字驱动模式,第三个数字P0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CLR P1.2 / /关闭LED显示单元D3
              DJNZ R5,重复显示BACK1 / /循环100次
      RETDELAY:MOV R7,#250D / / 1毫秒的延迟
LABEL2:DJNZ R7,LABEL2的
               RET
显示:    MOVC A,@ A + DPTR / /获取数字内容的驱动模式在A
                CPL A / /数字驱动模式的补充(见注1)
                RET
LUT:    DB 3FH / /查找表(LUT)从这里开始
            DB 06H     DB 5BH     DB 4FH     DB 66H     DB 6DH     DB 7DH     DB 07H     DB 7FH     DB 6FH
        END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g=P3^7;
sbit ws=P3^6;
sbit chufa=P1^0;
uint juli,juli1,juli2;
char xx[]={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x>0;x--)
                for(y=z;y>0;y--);
}
void disp(uchar dat)
{
  char i;

        for(i=0;i<100;i++)
          {
       P2=~xx[dat/10];
                         ws=1;
                         wg=0;
                         delay(10);
                         ws=0;

                         P2=~xx[dat%10];
                         ws=0;
                         wg=1;
                         delay(10);
                         wg=0;
    }
}
void main()
{
          char us;
          P1=0;
          ACC=0;
                TMOD=0x19;
                EA=1;
                TR0=1;
                EX0=1;
                IT0=1;
                while(1)
                {
                        if(TF0==1)
                                ACC++;
                        else
                        {
                                chufa=1;
                                us=16;
                                while(us--);
                                juli=17*T/1000;  //juli=cm
                                disp(juli);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R0=0;
         chufa=0;
   T=ACC *65536+(TH0*256+TL0);
         TH0=0;
         TL0=0;
         ACC=0;
         chufa=1;
         TR0=1;
}

网友A(2017-05-09):
汇编不懂

网友B(2017-03-28):
你这后面的C语言测试的是水还剩多高还是超声波到水面的距离

网友C(2017-02-18):
看不懂汇编,好尴尬

网友D(2016-06-14):
超声波测距, 刚好用到

网友E:
看不懂汇编 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