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错在哪里灯不亮呢

楼主(2016-06-14):
#include <reg52.h>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unsigned int c,d;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witch(d)
    {
    case 0:
       //P1.0亮
    break;
    case 1:
       //P1.0灭
    break;
    case 2:
       //P1.1亮
    break;
    case 3:
       //P1.1灭
    break;
    case 4:
       //P1.2亮
    break;
    case 5:
       //P1.2灭
    break;
    case 6:
       //P1.3亮
    break;
    case 7:
       //P1.3灭
    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256;
    c++;
   if(c>=20*60*15)
   {
    d++;
    if(d>=8)
    {
     d=0;
    }
    c=0;
   }

}

网友A:
所有的 case 语句后面没有任何执行语句。

网友B(2016-07-26):
你没有定义

网友C:
case后直接跳出循环,没有执行语句

网友D:
没有执行语句

网友E: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256;
    c++;
   if(c>=20*60*15)  //是时间太久了,变成从c >=20 就好了
   {
    d++;
    if(d>=8)
    {
     d=0;
    }
    c=0;
   }

}

网友F:
忘了写执行语句

网友G:
初学,有时还是要多看看书,程序从最简单的开始写起,慢慢来

网友H:
现在实在是不建议学51了, STM32L0XX的就3块多了, 还抱着51干嘛, 而且STM32L0XX可以单步仿真, 走一遍啥都清楚了

网友I:
执行内容无!

网友J:
执行内容

网友K: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
   if(c>=20*60*15)
   {
    d++;c=0;
}
    if(d>=8)
    {
     d=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