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

楼主(2016-06-14):
本模块实现的功能是检测光强强度,根据光强大小来判断开关窗帘(即电机正反转),利用数字光强传感模块检测光强强度并将数据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的数据是五位数,同时利用矩阵键盘液晶屏上设置光强范围。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光强强度五位数不能用来做比较,而矩阵键盘设置的数字是可以调用的,请大侠帮忙解答。
部分程序如下:
uint   ge,shi,bai,qian,wan,key;           //这是检测的光强强度的变量
uint w1=0,q1=1,b1=3,s1=4,g1=5;
uint w2=0,q2=0,b2=1,s2=0,g2=0;    //这两行是矩阵键盘设置的范围的每一位。(如w1、q1、b1、s1、g1分别是最大值的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下面程序是转换出个十百千万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网友A(2016-10-21):
/*********************************************************************************************
修改: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
uint   ge,shi,bai,qian,wan,key;           //这是检测的光强强度的变量
uint w1=0,q1=1,b1=3,s1=4,g1=5;
uint w2=0,q2=0,b2=1,s2=0,g2=0;    //这两行是矩阵键盘设置的范围的每一位。(如w1、q1、b1、s1、g1分别是最大值的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uint L,H;//定义设定的光照强度变量

//下面程序是转换出个十百千万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main()
{
    while(1){
                L=w1*10000+q1*1000+b1*100+s1*10+g1;//设定的光照强度最低值
                h=w2*10000+q2*1000+b2*100+s2*10+g2;//设定的光照强度最高值
                if(temp_data<L){}//电机正转或反转执行开窗,括号加入开窗程序
                if(temp_data>H){}//电机正转或反转执行关窗,括号加入关窗程序
                if(temp_data>L&&emp_data<H){}//如果光照大于设定下限同时小于设定上限,此处加入用户程序
        }
}
/************************************END*********************************************************/

网友B(2016-06-14):
怎么问题显示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