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个完整程序

楼主:
电机转速测试仪:
用一个按键按一下代表电机转一圈。
先用3位数码管显示000;
然后进行按键,求一分钟按键的速率。速率通过数码管显示。当速率大于200时 蜂鸣器报警。
(比如说1秒按2次,速率就是120)

网友A(2016-06-15):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测量脉冲宽度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7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先Proteus仿真一下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电机测速就是脉冲计数,以上4例均属脉冲计数,都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