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6-06-15):
用51单片机驱动32个发光二极管,用两节干电池可以驱动吗,不加电阻直接驱动会不会把二极管烧了?

网友A:
两节干电池的电压大概是3V左右,但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可能不够;而且32个LED灯的启动电压可能有点高,你可能会有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B:
32个发光二极管,用两节干电池可以驱动。电压够了,普通发光二极管2V就够了。32个发光二极管要并联。

网友C:
可以;
需要有限流措施;
但如果CPU也用电池供电时,需要考虑CPU的电源电压.

网友D:
两个干电池可以 但是应该低了点 可以加一个稳压 稳到5v 输出端由于51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比较小 需要PNP三极管放大 基极接1K电阻 发射极接电源正极 集电极接LED

网友D:
电源用两节干电池才3v 不会烧坏单片机  最坏的结果就是电压不够 不工作 尽管试

网友E:
可以用3、3v单片机。

网友F:
两节不太够,电流大就会烧掉!

网友G:
可以驱动,必须加限流电阻。

网友H:
一般驱动都要二极管,防止烧坏二极管

网友I:
32个发光二极管用两节干电池是可以驱动的,单片机一个脚8mA,LED一个1mA,32个40mA左右,但需要加电阻,不然肯定会烧坏LED

网友J:
完全可以,32个要并联,每个按10mA计算,都点亮要320mA电流,要加一个或多个限流电阻。不过小号电池可能不经用。

网友K:
两节3V,带动32个二极管,看一下你的二极管大小,可能带不起来,你试一下,应该不会烧掉

网友L:
不行,必须加电阻,才能驱动,否则会烧坏二极管的

网友M:
三节普通干电池或者四节1.2V的充电电池可以,不接电阻会烧

网友N(2016-12-29):
用三节电池  需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