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简易时钟

楼主(2016-06-15):
我之前做了一个六位共阴简易时钟,用的STC89C52RC做的,已经正常工作了好几个月了,前两天手贱不知道碰到了哪,本来应该是开机显示00 00 00,马上秒钟开始计时,这时候需要手动调整分钟和小时,按键从左往右分别是时加,分加,分减,秒加,复位,然后调整分钟减的时候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其他功能按键是正常的,唯独分减按下去就不正常了。如果让它自己计时,就一切正常,总之就是不能按分减。
之前是正常工作的,坏了之后就换了单片机试,还是老问题,然后检修,没发现有硬件问题,又重新做,还是这样。。。。。。。。。
至于程序,我一直没有修改,也没有换,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贴出来了。
各位大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就是第一张的第三位数码管,图片是倒的。

楼主:
数码管是完好的

网友A:
“减”按键的连线有和其它的地方不正常的连接吗?

以前减键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按键的连线有和其它的地方不正常的连接吗?

以前减键是正常的吗?

没有 之前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A: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片内ROM个别字节出错也是有的。但是估计你还是线路或焊接方面的问题可能性较大,仔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片内ROM个别字节出错也是有的。但是估计你还是线路或焊接方面 ...

程序之前都是正常使用了好几个月了的 怎么会突然错误 我又没修改它 好在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之前都是正常使用了好几个月了的 怎么会突然错误 我又没修改它 好在现在已经解决了

怎样解决的?

楼主:
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应该是特定条件下才发生的 重新焊接的按键 换了一个 然后还改了程序 就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B(2016-12-25):
楼主可以把程序共享一下吗,我最近也在做电子钟。

网友C(2017-03-22):
楼主  可以分享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