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和队列的源代码

楼主(2016-06-15):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cstdio>
#include <cstdlib>
#include <windows.h>

#define STACK_INIT_SIZE 100
#define STACKINCREMENT 100
#define OVERFLOW -2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typedef int SElemType;
typedef int Status;
typedef struct
{
    SElemType *base;//栈底指针
    SElemType *top;//栈顶指针
    int stacksize;//栈的最大容量
}SqStack;                  //顺序栈类型定义

typedef int elemtype;
typedef  struct node                    //队列结点类型定义
{    elemtype data;                     //队列的数据元素类型
     struct node  *next;                 //指向后继结点的指针
}NODE;
typedef struct
{                          //定义链队
    NODE *front,*rear;//定义链队队头和队尾指针
}LINKQUEUE;

Status InitStack(SqStack &s);    //初始化栈
Status DisplayStack(SqStack s);  //输出栈
Status ClearStack(SqStack &s);//清空栈
bool StackEmpty(SqStack s);     //栈是否为空
Status Push(SqStack &s,SElemType e); //入栈
Status Pop(SqStack &s,SElemType &e); //出栈
Status GetTop(SqStack s,SElemType &e); //取栈顶数据元素
void menu(SqStack s,LINKQUEUE *p);//显示菜单

//初始化栈

Status InitStack(SqStack &s)
{
    s.base = (SElemType *)malloc(sizeof(SElemType));
    if(!s.base)
            exit(OVERFLOW);
        s.top = s.base;
        s.stacksize = STACK_INIT_SIZE;
        return OK;
}

//输出栈
Status DisplayStack(SqStack s)
{
        if(s.base == NULL)
        {
                printf("栈不存在或者已被销毁!");
                return ERROR;
        }
        if(StackEmpty(s))
        {
                printf("这是一个空栈!");
                return ERROR;
        }
        SElemType *p = s.top;
        while(p != s.base)
        {
                p--;
                printf("%d ", *p);
        }
        printf("\n");
        return OK;
}

//栈是否为空
bool StackEmpty(SqStack s)
{
        if(s.base == s.top)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栈元素个数
int StackLength(SqStack s)
{
        return s.top - s.base;
}

//入栈
Status Push(SqStack &s,SElemType e)
{
        if(StackLength(s) >= s.stacksize)
        {
                s.base = (SElemType *)realloc(s.base, (s.stacksize+STACKINCREMENT) * sizeof(SElemType));
                if(!s.base)
                        return ERROR;
                s.top = s.base + s.stacksize;
                s.stacksize += STACKINCREMENT;
        }
        *(s.top++) = e;
        return OK;
}

//出栈
Status Pop(SqStack &s,SElemType &e)
{
        if(StackEmpty(s))
                return ERROR;
        e = * --s.top;
        return OK;
}

//清空栈
Status ClearStack(SqStack &s)
{
        s.base = s.top;
        return OK;
}

//取栈顶数据元素
Status GetTop(SqStack s,SElemType &e)
{
        if(StackEmpty(s))
                return ERROR;
        e = *(s.top - 1);
        return OK;
}

void initqueue(LINKQUEUE *QL)//队列的初始化
{
        QL->front=(NODE *)malloc(sizeof(NODE));//队列为带头结点的链队列
        QL->front->next=NULL;
        QL->rear=QL->front;
}

LINKQUEUE  *pushqueue(LINKQUEUE *QL,elemtype x)
{ //将元素x插入到链队列QL中,作为QL的新队尾
        QL->rear->next=(NODE *)malloc(sizeof(NODE));
        QL->rear->next->data=x;
        QL->rear=QL->rear->next;
        QL->rear->next=NULL;
        return QL;

}

elemtype popqueue(LINKQUEUE *QL)
{  //若链队列不为空,则删除队头元素,返回其元素值
        NODE *newnode;
        newnode=QL->front->next;
        if(newnode==NULL)
                return 0;
        newnode=QL->front;
        QL->front=QL->front->next;
        free(newnode);
        return(QL->front->data);

}

void printqueue(LINKQUEUE *QL)//队列的显示
{
        NODE *p;
        p=QL->front->next;
        if(p==NULL)
                printf("队列空!");
        while(p!=NULL)
        {
                if(p->next==NULL)
                   printf("%d",p->data);
                else
           printf("%d<--",p->data);
            p=p->next;
        }
        printf("\n");
}

//主菜单
void menu(SqStack s,LINKQUEUE *p)
{
        int length,i,n,j,x,elemdata,y;
        SElemType elem;
        p=(LINKQUEUE *)malloc(sizeof(LINKQUEUE));
        initqueue(p);
        while(1)
        {
                printf("——————主菜单——————\n");
                printf("1.初始化顺序栈\n");
                printf("2.插入一个元素\n");
                printf("3.删除栈顶元素\n");
                printf("4.置空顺序栈\n");
                printf("5.栈顶元素\n");
                printf("6.输出顺序栈\n");
                printf("7.入队列\n");
                printf("8.出队列\n");
                printf("9.遍历整个队列\n");
                printf("0.退出\n");
                scanf("%d",&x);
                switch(x)
                {
                case 1:
                        SElemType e;
                        InitStack(s);
                        printf("请输入您要入栈的元素个数:");
                        scanf("%d", &n);
                        printf("请输入要入栈的元素内容:\n");
                        for(j = 0; j <n; j++)
                        {
                                SElemType t;
                                scanf("%d", &t);
                                Push(s, t);
                        }
                        break;
                case 2:
                        printf("请输入要入栈的元素内容:");
                        scanf("%d", &elem);
                        Push(s, elem)?printf("入栈成功!"):printf("入栈失败!");
                case 3:
                        Pop(s, elem)?printf("出栈成功!"):printf("出栈失败!");
                        printf("\n出栈的元素内容为:%d", elem);
                        break;
                case 4:
                        ClearStack(s);
                        printf("顺序栈已清空!");
                        break;
                        break;
                case 5:
                        GetTop(s, elem);
                        printf("\n栈顶元素:%d", elem);
                        break;
                case 6:
                        DisplayStack(s);
                        break;
                case 7:
                        printf("请输入进队元素:");
                    scanf("%d",&elemdata);
            p=pushqueue(p,elemdata);
                        printf("队列中的元素为:\n");
            printqueue(p);
//                        system("pause");

                        break;
                case 8:
                        y=popqueue(p);
//                        if(y!=0)
                                printf("元素%d出队!\n",y);
                        printf("队列中的元素为:\n");
            printqueue(p);
//                        system("pause");
                        break;
                case 9:
                        printf("队列中的元素分别为:\n");
                    printqueue(p);
                        system("pause");
                        break;
                case 0:
                        exit (0);
                        break;
                default:
                        printf("error\n");
                }
        }

}

//主函数

main()
{
        SqStack s;
        LINKQUEUE *p;
        menu(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