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程设计四位计数器 急急急!下面有图片 求高手帮忙写一下程序代码1!

楼主:
对于我这种学渣来说 太难了啊!! 网上一堆也不知道找那个好。

网友A(2016-06-15):
三极管应为pnp

网友A:
给你推荐4个计数案例,可参考。

网友A: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测量脉冲宽度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7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Proteus仿真一下

实例6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以上4个计数案例,脉冲输入有按键手动输入和Proteus仿真脉冲信号源,可参考

网友B:
硬件设计有问题,楼上提供的例子,硬件设计也不妥.显示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A:
是的,这是当年流行并行扩展的产物。并行扩展输出用377,因377不能仿真而用373替代(加一个与门),原程序可不变。

网友A:
至于驱动能力,能Proteus仿真就行,实际电路也能用,当然能扩大驱动电流更好。另外,为使书中显示电路多样化,也算是一种显示方式,因此未改动。

网友A:
100例书中,不是每个电路多是最优化设计,否则就千篇一律了。

网友A:
在100例书中,有5种静态显示方式和5种动态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