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hc-06蓝牙模块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请问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6-06-15):
有没有相关的代码什么的参考一下·

网友A(2016-07-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11=P1^4;
sbit IN22=P1^5;
sbit IN33=P1^6;
sbit IN44=P1^7;
sbit LED=P0^0;
uchar pwm,push,push1,shu,flag,flagg,butt[5]=0,j;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IN1=0;
        IN2=0;
        TMOD=0X2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H1=0xfd;
        TL1=0xfd;
        TR0=1;
        ET0=1;
        TR1=1;
        REN=1;
        SM0=0;
        SM1=1;
        ES=1;
        EA=1;
    pwm=0;
        push=12;
        push1=15;
        j=0;
        flagg=0;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pwm++;
         if(pwm<=push)
                 LED=1;
         else
                LED=0;
        if(pwm<=push1)
                 LED=1;
         else
                 LED=0;
         if(pwm>=200)
                pwm=0;
}

void ser() interrupt 4
{
        ES=0;
        if(RI==1)
        {
                RI=0;
                shu=SBUF;
                if((shu==0x4f)&&(j==0))
                {
                        butt[j]=shu;
                        flag=1;
                }
                else if(flag==1)
                                {
                                        j++;
                                        butt[j]=shu;
                                        if(j>=2)
                                        {
                                                j=0;
                                                flag=0;
                                                flagg=1;
                                        }
                        }
                ES=1;
        }
}

void qian()
{
        IN1=1;
        IN2=0;
        IN3=1;
        IN4=0;
        IN11=1;
        IN22=0;
        IN33=1;
        IN44=0;
}
void hou()
{
        IN1=0;
        IN2=1;
        IN3=0;
        IN4=1;
        IN11=0;
        IN22=1;
        IN33=0;
        IN44=1;
}
void zuo()
{
        IN1=1;
        IN2=0;
        IN3=1;
        IN4=0;
        IN11=0;
        IN22=1;
        IN33=0;
        IN44=1;
}
void you()
{
        IN1=0;
        IN2=1;
        IN3=0;
        IN4=1;
        IN11=1;
        IN22=0;
        IN33=1;
        IN44=0;
}
void ting()
{
        IN1=0;
        IN2=0;
        IN3=0;
        IN4=0;
        IN11=0;
        IN22=0;
        IN33=0;
        IN44=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g==1)
                {
                        flagg=0;
                        if((butt[0]==0x4f)&&(butt[1]==0x4e))
                        {
                                switch(butt[2])
                                {
                                        case 0x41:qian();break;
                                        case 0x42:hou();break;
                                        case 0x43:zuo();break;
                                        case 0x44:you();break;
                                        case 0x45:ting();break;
                                        case 0x31:LED=0;break;
                                        case 0x32:LED=1;break;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