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347x DAC电流、电压输出隔离电路设计 电路原理图+BOM表

楼主:
电路原理图:

工业和仪器仪表系统,以及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常常必须控制输出。控制方式有两种:电流控制(4 mA至20 mA)和电压控制(高达±10 V)。通常,此类设计还需要与本地系统控制器隔离,以防形成接地环路,同时确保不受外部事件影响。传统解决方案利用分立IC提供电源和数字隔离。当需要多通道隔离时,分立解决方案的成本和空间会变得非常不利。基于光隔离器的解决方案通常具有合理的输出调节,但需要额外的外部元件,因而会使电路板面积增大。电源模块常常体积庞大,而且输出调节可能不佳。图1所示电路基于ADuM347x系列隔离器(ADuM3470、ADuM3471、ADuM3472、ADuM3473、ADuM3474),集成了数字隔离、PWM控制的电源调节电路和相关的反馈隔离。使用外部变压器将功率传输到隔离栅的另一端。16位DAC AD5422 提供电流和电压输出。

BOM表:
C1
CAP
4nF
tba
CAP\MR04
No
Top
Wire Wrap Pins  for Capacitor
tba
tba
ADI 73017015  (x2)
C3
CAP
22n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06035C222KAZ2A
FEC 7569521
C4
CAP
0.1uF
10%
1206
Yes
Top
100V Ceramic  Capacitor
Kemet
C1206F104K1RAC
FEC 1288275
C5
CAP+
10uF
20%
CAP\ELEK_SMD_D
Yes
Top
63V (FK Series)  Electrolytic Capacitor
Panasonic
EEE-FK1J100P
FEC 9696008
C6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50V X7R Ceramic  Capacitor
Kemet
C0603C104K5RACT
FEC 1288255
C7
CAP
10uF
-20% / +80%
1206
Yes
Top
35V Y5V Ceramic  Capacitor
Taiyo Yuden
GMK316F106ZL-T
Digikey 587-1352-1-ND
C8
CAP
0.1uF
10%
1206
Yes
Top
100V Ceramic  Capacitor
Kemet
C1206F104K1RAC
FEC 1288275
C9
CAP+
10uF
20%
CAP\ELEK_SMD_D
Yes
Top
63V (FK Series)  Electrolytic Capacitor
Panasonic
EEE-FK1J100P
FEC 9696008
C10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50V X7R Ceramic  Capacitor
Kemet
C0603C104K5RACT
FEC 1288255
C11
CAP
10uF
-20% / +80%
1206
Yes
Top
35V Y5V Ceramic  Capacitor
Taiyo Yuden
GMK316F106ZL-T
Digikey 587-1352-1-ND
C12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3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4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5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6
CAP+
1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AJR105K010R
FEC 197099
C17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8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19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20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1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2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3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4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5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6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7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8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29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30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31
CAP
2.2uF
-20% / +80%
C0603
Yes
Top
10V Y5V Ceramic  Capacitor
Phycomp
223824619867
FEC 9402098
C32
CAP
22pF
5%
C0603
Yes
Top
50V NPO Ceramic  Capacitor
Phycomp
2238 867 15229
FEC 722005
C33
CAP
22pF
5%
C0603
Yes
Top
50V NPO Ceramic  Capacitor
Phycomp
2238 867 15229
FEC 722005
C34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35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36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37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38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39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0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1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2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43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4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5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46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47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8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49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50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51
CAP
680nF
-20% / +80%
C0603
Yes
Top
16V Y5V Ceramic  Capacitor
Murata
GRM188F51C684ZA01D
Digikey 490-1581-1-ND
C55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C56
CAP+
10uF
20%
RTAJ_A
Yes
Top
10V SMD Tantalum  Capacitor
AVX
TCJA106M010R0300
FEC 1135234
C57
CAP
0.1uF
10%
C0603
Yes
Top
16V X7R Ceramic  Capacitor
AVX
CM105X7R104K16AT
FEC 1216538
D1
LED
LED_R0805
Yes
Top
Red SMD LED
Avago
HSMH-C170
FEC 5790840
D2
LED
LED_R0805
Yes
Top
Red SMD LED
Avago
HSMH-C170
FEC 5790840
GL1
GROUNDLINK
COMPONENTLINK
Yes
Bottom
n/a
n/a
n/a
n/a
GL2
GROUNDLINK
COMPONENTLINK
Yes
Bottom
n/a
n/a
n/a
n/a
J1
USB-MINI-B
USB-MINI-B
Yes
Top
USB Mini-B Connector  (usb-otg)
Molex
565790576
FEC 9786490
J2
CON\POWER3
CON\POWER3
No
Top
3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3
FEC 151790
J2 (AD5420)
CON\POWER
CON\POWER
No
Top
2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2
FEC 151789
J3
SMA
SMA
No
Top
50r SMB Jack
Amphenol
SMB1251B1-3GT30G-50
FEC 1111349
J4
CON\POWER3
CON\POWER3
No
Top
3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3
FEC 151790
J5
CON\POWER
CON\POWER
No
Top
2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2
FEC 151789
J6
CON\POWER
CON\POWER
No
Top
2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2
FEC 151789
J7
CON\POWER
CON\POWER
No
Top
2 Pin Terminal Block  (5mm Pitch)
Campden
CTB5000/2
FEC 151789
J8
HEADER10
HEADER10
No
Top
20 Pin (2x10) Header
Harwin
n/a
FEC 1022244 (36+36  Pin Strip)
J9
WIREWRAP
PAD
No
Top
Plated Thru Hole -  Keep Free of Solder
n/a
n/a
n/a
J10
WIREWRAP
PAD
No
Top
Plated Thru Hole -  Keep Free of Solder
n/a
n/a
n/a
J11
WIREWRAP
PAD
No
Top
Plated Thru Hole -  Keep Free of Solder
n/a
n/a
n/a
J12
WIREWRAP
PAD
No
Top
Plated Thru Hole -  Keep Free of Solder
n/a
n/a
n/a
J13
WIREWRAP
PAD
No
Top
Plated Thru Hole -  Keep Free of Solder
n/a
n/a
n/a
LK1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2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3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4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4 (AD5420)
Shorting wire in  position A (AD5420)
LK5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6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7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8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9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10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1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2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3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4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5
JUMPER-3
JUMPER_3-CBA
No
Top
6 Pin (3x2) 0.1"  Header & Shorting Block
Harwin
n/a
FEC 1022231 &  150-411
LK16
JUMPER2\SIP3
LINK-3P
No
Top
3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n/a
FEC 1022249 &  150-411
LK16 (AD5420)
Shorting wire in  position A (AD5420)
LK17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LK18
JUMPER
SIP-2P
No
Top
2 Pin (0.1"  Pitch) Header & Shorting Shunt
Harwin
M20-9990246
FEC 1022247 &  150-411
Q1
PBSS8110Z
SOT223
Yes
Top
General Purpose NPN  Transistor
Philips
PBSS8110Z
FEC-8736677
R1
RES
15k
0.1%
0805
Yes
Top
SMD Precision  Resistor
Holsworthy
RN73C2A15KBTG
FEC 1140932
R2
RES
1K
1%
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K
FEC 9330380
R3
RES
10k
1%
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4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5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6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7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8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9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10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11
RES
51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51R
FEC 9331336
R12
RES
5K6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5K6
FEC 9331352
R13
RES
39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390K
FEC 9331158
R14
RES
1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15
RES
4K7
1%
R0603
No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4K7
FEC 9331247
R16
RES
10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0K
FEC 9330402
R17
RES
10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0K
FEC 9330402
R18
RES
0r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0R
FEC 9331662
R19
RES
1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20
RES
1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21
RES
1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22
RES
10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0K
FEC 9330399
R23
RES
1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K
FEC 9330380
R24
RES
2K2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2K2
FEC 9330810
R25
RES
2K2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2K2
FEC 9330810
R26
RES
1K
1%
R0603
Yes
Top
SMD Resistor
Multicomp
MC 0.063W 0603 1% 1K
FEC 9330380
R27
RES
tba
0.1%
R1/4WA
No
Top
SMD Resistor location  in Wire-wrap pins
tba
tba
ADI 73017015 (x2)
TP1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2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3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4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5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6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7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8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9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10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TP11
TESTPOINT
TESTPOINT
No
Top
Black Testpoint
Vero
20-2137
FEC 8731128
U1
AD5422
TSSOP-24
Yes
Top
16-Bit DAC
Analog Devices
AD5422BREZ /  AD5420BREZ
AD5422BREZ / AD5420BREZ
U2
ADR435
SO8NB
Yes
Top
5V Reference
Analog Devices
ADR435BRZ
ADR435BRZ
U3
ADP3303-3.3
SO8NB
Yes
Top
Precision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Analog Devices
ADP3303ARZ-3.3
ADP3303ARZ-3.3
U4
CY7C68013-CSP
LFCSP-56_RP
Yes
Top
USB Microcontroller
Cypress Semi
CY7C68013-56LFC
CY7C68013-56LFC
U5
24LC64
SO8NB
Yes
Top
64K EEPROM
Microchip
24LC64-I/SN
Digikey  24LC64-I/SN-ND
U6
AD7321
TSSOP-14
Yes
Top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nalog Devices
AD7321BRUZ
AD7321BRUZ
U7
ADG774
QSOP-16
Yes
Top
MUX
Analog Devices
ADG774BRQZ
ADG774BRQZ
U8
ADG774
QSOP-16
Yes
Top
MUX
Analog Devices
ADG774BRQZ
ADG774BRQZ
U9
AD820
AD820ARZ
SO8NB
Yes
Top
Rail-to-rail, Low  power OP-AMP
Analog Devices
AD820ARZ
AD820ARZ
X1
CLAMP
CLAMP
Yes
Top
24 Pin TSSOP Clamp
Analog Devices
CLAMP TSSOP-24
Not Normally Inserted
Y2
XTAL-CM309S
24 MHz
XTAL_CM309S
Yes
Top
Plastic SMD Crystal
AEL
X24M000000S244
FEC 9509658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16位工业、隔离电压电流输出的DAC .pdf

网友A(2017-04-25):
你好,请问一下芯片逻辑输入,逻辑输出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