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做的交通灯系统啊,完整的

楼主(2016-06-16):
跪求大神

网友A:
交通灯这种东西51黑电子论坛太多了 搜索一下即可找到http://www.51hei.com/bbs/dpj-33297-1.html

网友B: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网友B: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网友C:
表示上面两个都好厉害

网友D(2016-07-26):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MAIN: CLR P2.0         ; 红灯           MOV P0,#90H       LCALL DELAY           MOV P0,#80H           LCALL DELAY           MOV P0,#0F8H           LCALL DELAY           MOV P0,#82H           LCALL DELAY           MOV P0,#92H           LCALL DELAY           MOV P0,#99H           LCALL DELAY           MOV P0,#0B0H           LCALL DELAY           MOV P0,#0A4H           LCALL DELAY           MOV P0,#0F9H           LCALL DELAY           MOV P0,#0C0H           LCALL DELAY        SETB P2.0            CLR P2.2           ;绿灯       MOV P0,#90H       LCALL DELAY           MOV P0,#80H           LCALL DELAY           MOV P0,#0F8H           LCALL DELAY           MOV P0,#82H           LCALL DELAY           MOV P0,#92H           LCALL DELAY           MOV P0,#99H           LCALL DELAY           MOV P0,#0B0H           LCALL DELAY           MOV P0,#0A4H           LCALL DELAY          SETB P2.2      CLR P2.1          ;黄灯          LCALL DELAY          MOV P0,#0F9H          LCALL DELAY          SETB P2.1          LCALL DELAY      CLR P2.1          LCALL DELAY     MOV P0,#0C0H          LCALL DELAY           SETB P2.1          LCALL DELAY          CLR P2.1          LCALL DELAY          SETB P2.1          LCALL DELAY          LJMP  MAIN       RET DELAY:MOV R0,#10   AA:MOV R1,#200   CC:MOV R2,#248   DD:DJNZ R2,DD      DJNZ R1,CC          DJNZ R0,AA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