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没有赋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求解答
首先定义  unsigned int T0count;  没有赋初值的情况下 后面就直接用了 T0count++; 是不是默认T0count初值为0

网友A:
这样做只是第一轮T0count不确定,加满溢出后,以后就好了。不建议这样做。
这需要一个良好的习惯,好习惯是减少错误的好方法。即洽好不需要做初始化,也应该初始化一下。

网友B:
不赋初值得到的结果有些随意,因此默认初值不一定是0

网友B:
得出的结果是随机的,表明默认值不是0

网友B:
得出的T0count不确定,是随机的,只有加满溢出后,才可能为0。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C:
不初始化变量是个坑,记得无论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初始化一下,即使是0的也要赋值个0给它,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

网友D:
随机值,不确定。

网友E:
可以仿真看一看,不同类型的变量可能初值不同,比如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

网友F:
单片机编程中基本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变量定义并赋值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有个程序变量开始的时候没赋初值,然后在后面的程序中直接就用上了

网友G(2018-02-24):
我试了一下 这是对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默认值位0的,但是你这个情况不为0.所以最好赋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