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C89C52RC 用串口命令单片机控制开关输出的小程序,

楼主(2016-06-16):
如串口发送led0_open回车后,单片机点亮led0  返回OK!晶振用的11.0592  波特率为115200
标注详细代码说明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难,多看串口中断的章节,自己做比较好,即使做不对,拿来让别人改也好。这样能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多看串口中断的章节,自己做比较好,即使做不对,拿来让别人改也好。这样能学到东西。

就是看了不会  找例子也找不到  所以才求的

网友B(2016-09-29):
首先超级终端的串口发送的字节单片机需要缓存字符串,以及处理退格指令用于删除字符串字节,在字符串中间插入或删除字符以及过滤字符限制输入字符数量等,否则在输入中输入一个退格或移动方向键在中间插入删除字符或按下了键盘上的其他按键,最后输入完整,控制指令会被缓存到单片机内部而无法点亮led。
首先需要有串口收发程序,硬串口由单片机硬件特殊功能寄存器收发数据,支持波特率高,内部必须有硬件串口才能发送,软串口由单片机cpu控制以及读取io口高低电平实现收发数据,支持任意型号单片机,通常波特率不能过高。
最后需要有超级终端的ascii码指令集,以及实现各字符串的控制功能,比如换行 清屏 退格 指令 处理字符串缓存 等 还有在指定坐标输出字符串以及设置前景背景颜色等指令。

网友C:
这个单片机串口控制led的列子适合你:http://www.51hei.com/bbs/dpj-42442-1.html
大家要学会利用51黑电子论坛的搜索功能(在导航栏的下方),论坛几乎囊括了所有常用的单片机控制方面的例子,只要用这个搜索功能一定能找到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