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VERT MASTERDRIVES驱动程序及应用软件安装

楼主(2016-06-17):
  • 安装调试工具驱动程序:
安装完成后插入调试工具,这时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在安装成功后会提示重启计算机,选择重启;
  • 查看计算机硬件,以上是COM5口,必须修改为COM3或COM4口
如下图进行修改:
如果修改时有警告,可以忽略,直接确认;然后刷新硬件就可以了。
  • 安装SIMOVERT MASTERDRIVES之前先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
  • 下载应用软件,软件下载地址:
  • 下载完成后把下载的文件最好放在盘符的根目录下,访问路径不能有汉字,否则可能导致无法安装;
如果安装失败,见下图提示;
这时需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并删除了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无需重启,直接可以安装软件;见下图:选择删除后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以下是软件的安装过程:
看到这个画面表明软件已经安装完成了,重启电脑后就可以使用了。
  • 打开drivemonitor ,设置串口
  • 关掉drivemonitor,从新打开drivemonitor选择连接设备
连接完成后的画面如下图
这个按钮是备份数据
这个是把备份文件写到变频器
软件的其他操作请参考软件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