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h375读U盘 5110液晶显示

楼主:
电路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H375HF4.H"
#include "5110.H"

#define           CH375HF_NO_CODE                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uchar num=0;
/* 以下定义的详细说明请看CH375HF4.H文件 */
#define LIB_CFG_DISK_IO                        1                /* 磁盘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1为"单DPTR复制",2为"双DPTR复制",3为"单DPTR和P2+R0复制" */
#define LIB_CFG_FILE_IO                        1                /* 文件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0为"外部子程序",1为"单DPTR复制",2为"双DPTR复制",3为"单DPTR和P2+R0复制" */
#define LIB_CFG_INT_EN                        0                /* CH375的INT#引脚连接方式,0为"查询方式",1为"中断方式" */

#define CH375_CMD_PORT_ADDR                0xBeF1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define CH375_DAT_PORT_ADDR                0xBCF0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 只使用单片机内置的1KB外部RAM: 0000H-01FFH 为磁盘读写缓冲区, 以字节为单位读写文件不需要文件数据读写缓冲区FILE_DATA_BUF */
#define        DISK_BASE_BUF_ADDR                0x0000        /* 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从该单元开始的缓冲区长度为SECTOR_SIZE */

#define CH375_INT_WIRE                        INT0        /* P3.2, INT0, CH375的中断线INT#引脚,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断状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ENUM                1                /* 未调用CH375FileEnumer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QUERY        1                /* 未调用CH375FileQuery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ifdef        NO_DEFAULT_CH375_INT                        /* 自行编写中断处理程序,加上了超时处理,并且在等待中断的过程中可以做其它事 */
void xQueryInterrupt( void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该程序基本框架可以参考CH375HF?.H文件 */
{
        UINT16        i;
        for ( i = 65535; i != 0; i -- ) {  /* 正常情况下该过程为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偶尔也会达到几百毫秒 */
//                if ( CH375_INT_WIRE == 0 ) break;  /* 如果CH375的中断引脚输出低电平则说明CH375操作完成 */
                if ( ( CH375_CMD_PORT & 0x80 ) == 0 ) break; // 对于CH375B芯片,也查询CH375B的命令端口的位7为0说明中电平
//                在等待CH375中断的过程中,可以做些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
        }
        if ( i == 0 ) //CH375超时,通常是硬件问题;
        CH375_CMD_PORT = CMD_GET_STATUS;  /* 获取当前中断状态 */
        mDelay2uS( );  /* 操作无意义,用于至少延时2uS,可以用多个NOP空操作指令实现 */
        CH375IntStatus = CH375_DAT_PORT;  /* 获取中断状态 */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DIS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 */
        else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 */
}
#endif

/*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不精确,适用于24MHz时钟 */
void        mDelaymS( UINT8 delay )
{
        unsigned char        i, j, c;
        for ( i = delay; i != 0; i -- )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
}

/* 将程序空间的字符串复制到内部RAM中,返回字符串长度 */
UINT8        mCopyCodeStringToIRAM( UINT8 idata *iDestination, UINT8 code *iSource )
{
        UINT8        i = 0;
        while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i ++;
        }
        return( i );
}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or )
{
        if ( iError == ERR_SUCCESS ) return;  /* 操作成功 */
        printf( "Error: %02X\n", (UINT16)iError );  /* 显示错误 */
        while ( 1 );

}

void host( )
{
        UINT8        i, c, TotalCount;
        UINT8        code *pCodeStr;
        UINT16        EnumCount;

#if DISK_BASE_BUF_LEN == 0
        pDISK_BASE_BUF = &my_buffer[0];  /* 不在.H文件中定义CH375的专用缓冲区,而是用缓冲区指针指向其它应用程序的缓冲区便于合用以节约RAM */
#endif

        i = CH375LibInit(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mStopIfError( i );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while ( 1 )
  {
        //        printf( "Insert USB disk\n" );
        LCD_write_hanzi(0,2,2);  //插
        LCD_write_hanzi(1,2,3);  //入
        LCD_write_shu(4,2,6);  //u
        LCD_write_hanzi(3,2,4);  //盘
    LCD_write_shu(8,2,5);  //.
        LCD_write_shu(9,2,5);  //.
        LCD_write_shu(10,2,5);  //.
        LCD_write_shu(11,2,5);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等待U盘插入 */
                {          CH375LibInit( );
/*                        if ( CH375_INT_WIRE == 0 ) xQueryInterrupt( );*/  /* 如果CH375中断,那么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可以改成中断方式 */
                        mDelaymS( 100 );  /* 没必要频繁查询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方式: 检查磁盘是否连接,返回成功说明连接 */
                }

                mDelaymS( 250 );  /* 延时,可选操作,有的USB存储器需要几十毫秒的延时 */

/* 检查U盘是否准备好,但是某些U盘必须要执行这一步才能工作 */
                for ( i = 0; i < 5; i ++ )   /* 有的U盘总是返回未准备好,不过可以被忽略 */
                {        mDelaymS( 100 );
                //        printf( "Ready ?\n" );

          LCD_write_shu(0,4,7);  //r
          LCD_write_shu(1,4,8);  //e
          LCD_write_shu(2,4,9);  //a
          LCD_write_shu(3,4,10);  //d
        LCD_write_shu(4,4,11);  //y
        LCD_write_shu(5,4,12);  //?
        LCD_write_shu(6,4,13);  //

                        if ( CH375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不支持CH375S,节约代码空间 */
//                        if ( CH375s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支持CH375S和CH375A,但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
                }

#if DISK_BASE_BUF_LEN
                if ( DISK_BASE_BUF_LEN < CH375vSectorSize )   /* 检查磁盘数据缓冲区是否足够大,CH375vSectorSize是U盘的实际扇区大小 */
                {        printf( "Too large sector size\n" );
                        while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mDelaymS( 100 );
                        continue;
                }
#endif
                 while(1)
        {
                 if(P22==0)          //判断是否按下
        { mDelaymS( 5 );           //延时
               if(P22==0)           //确实按下

         while(!P22);        //松手检测
                 mDelaymS( 5 );
           while(!P22);
                    break;
           }

         }
        //        printf( "Open\n" );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write_shu(0,0,14);  //o
          LCD_write_shu(1,0,15);  //p
          LCD_write_shu(2,0,16);  //e
          LCD_write_shu(3,0,17);  //n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Open.mPathName, "/QQ.TXT" );  /* 文件名*/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 */
                if ( i == ERR_MISS_DIR || i == ERR_MISS_FILE )   /* 没有找到子目录,没有找到文件名 */
       {
                        if ( i == ERR_MISS_DIR ) pCodeStr = "/*";  /* 子目录不存在则列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else pCodeStr = "/QQ*";  /* 文件不存在则列出子目录下的以文件名开头的文件 */
                //        printf( "List file %s\n", pCodeStr );

                        for ( EnumCount = 0; EnumCount < 10000; EnumCount ++ )  /* 最多搜索前10000个文件,实际上没有限制 */
                        {         i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Open.mPathName, pCodeStr );  /* 搜索文件名,*为通配符,适用于所有文件或者子目录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i ] = 0xFF;  /* 根据字符串长度将结束符替换为搜索的序号,从0到254,如果是0xFF即255则说明搜索序号在CH375vFileSize变量中 */
                                CH375vFileSize = EnumCount;  /* 指定搜索/枚举的序号 */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名中含有通配符*,则为搜索文件而不打开 */
                                     /* CH375FileEnum 与 CH375FileOpen 的唯一区别是当后者返回ERR_FOUND_NAME时那么对应于前者返回ERR_SUCCESS */
                                if ( i == ERR_MISS_FILE ) break;  /* 再也搜索不到匹配的文件,已经没有匹配的文件名 */
                                if ( i == ERR_FOUND_NAME )  /* 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 */
                                 {         printf( "  match file %04d#: %s\n", (unsigned int)EnumCount,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显示序号和搜索到的匹配文件名或者子目录名 */
                                        continue;  /* 继续搜索下一个匹配的文件名,下次搜索时序号会加1 */
                              }
                                else   /* 出错 */
                                {        mStopIfError( i );
                                        break;
                                }
                    }
            }
                else   /* 找到文件或者出错 */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CH375vFileSize;  /* 准备读取总长度 */
                //        printf( "从文件中读出的前%d个字符是:\n",(UINT16)TotalCount );

                    LCD_write_hanzi(0,2,5);  //文
        LCD_write_hanzi(1,2,6);  //件
        LCD_write_hanzi(2,2,7);  //名
        LCD_write_shu(6,2,18);  //:
        LCD_write_shu(7,2,19);  //q
        LCD_write_shu(8,2,19);  //q
    LCD_write_shu(9,2,5);  //.
        LCD_write_shu(10,2,20);  //t
        LCD_write_shu(11,2,21);  //x
        LCD_write_shu(12,2,20);  //t

                while(1)
         {
                 if(P22==0)          //判断是否按下
        { mDelaymS( 5 );           //延时
               if(P22==0)           //确实按下

         while(!P22);        //松手检测
                 mDelaymS( 5 );
           while(!P22);
                    break;
           }
     }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write_hanzi(0,0,8);  //内
        LCD_write_hanzi(1,0,9);  //容
        LCD_write_shu(4,0,18);  //:

        LCD_write_hanzi(0,2,10);  //创
        LCD_write_hanzi(1,2,11);  //新
           LCD_write_hanzi(2,2,12);  //实
        LCD_write_hanzi(3,2,13);  //验
        LCD_write_hanzi(4,2,14); //室
                LCD_write_hanzi(5,2,21); //室

        LCD_write_shu(0,4,22);  //v
    LCD_write_shu(1,4,16);  //e
        LCD_write_shu(2,4,7);  //r
        LCD_write_shu(3,4,11);  //y
        LCD_write_shu(4,4,13);  //
    LCD_write_shu(5,4,23);  //g
    LCD_write_shu(6,4,14);  //o
        LCD_write_shu(7,4,14);  //o
        LCD_write_shu(8,4,10);  //d
        LCD_write_shu(9,4,24);  //!

                        while ( TotalCount )   /* 如果文件比较大,一次读不完,可以再调用CH375ByteRead继续读取,文件指针自动向后移动 */
                   {                if ( TotalCount > MAX_BYTE_IO ) c = MAX_BYTE_IO;  /* 剩余数据较多,限制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 sizeof(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 ) */
                                else c = TotalCount;  /* 最后剩余的字节数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请求读出几十字节数据 */
                                i = CH375ByteRead( );  /* 以字节为单位读取数据块,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读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计数,减去当前实际已经读出的字符数 */
                                for ( i=0; i!=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i++ ) printf( "%C",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i] );  /* 显示读出的字符 */
                                if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 实际读出的字符数少于要求读出的字符数,说明已经到文件的结尾 */
                                {        printf( "\n" );
                                        printf( "文件已经结束\n" );
                                        break;
                                }
                }

                        printf( "Close\n" );
                        i = CH375FileClose( );  /* 关闭文件 */
                        mStopIfError( i );
                 }

#ifdef EN_DISK_WRITE  /* 子程序库支持写操作 */
/* 产生新文件(覆盖原文件数据),关于向原有文件中添加数据的例子请参考EXAM7和EXAM8 */

                //printf( "Create\n"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QQ.TXT" );  /* 新文件名,在根目录下,中文文件名 */
                i = CH375FileCreate( );  /* 新建文件并打开,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先删除后再新建 */
                mStopIfError( i );
                //printf( "Write\n" );
                                while(1)
         {
                 if(P22==0)          //判断是否按下
        { mDelaymS( 5 );           //延时
               if(P22==0)           //确实按下

         while(!P22);        //松手检测
                 mDelaymS( 5 );
           while(!P22);
                    break;
           }
     }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write_hanzi(0,0,15);  //写
        LCD_write_hanzi(1,0,5);  //文
        LCD_write_hanzi(2,0,6);  //件

        LCD_write_hanzi(0,2,16);  //覆
        LCD_write_hanzi(1,2,17);  //盖
           LCD_write_hanzi(2,2,18);  //原
        LCD_write_hanzi(3,2,5);  //文
        LCD_write_hanzi(4,2,6); //件

                pCodeStr = "wangmaoquan163\xd\xavery good!\xd\xa";
                while( 1 )   /* 分多次写入文件数据 */
           {   for ( i=0; i<MAX_BYTE_IO; i++ )
                        {        c = *pCodeStr;
                                mCmdParam.ByteWrite.mByteBuffer[i] = c;
                                if ( c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 */
                                pCodeStr++;
                    }
                        if ( i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完成写文件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i;  /* 写入数据的字符数,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写 */
                        i = CH375ByteWrite( );  /* 向文件写入数据 */
                        mStopIfError( i );
                }
        //        printf( "Close\n" );

                LCD_write_shu(0,4,14);  //o
                LCD_write_shu(1,4,25);  //k
                 LCD_write_shu(2,4,24);  //!

                mCmdParam.Close.mUpdateLen = 1;  /* 自动计算文件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写文件,建议让程序库关闭文件以便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
                i = CH375FileClose( );
                mStopIfError( i );
#endif

        //        printf( "Take out USB disk\n"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等待U盘拔出 */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 删除某文件 */

                    if(P23==0)          //判断是否按下
      { mDelaymS( 5 );           //延时
               if(P23==0)           //确实按下

         while(!P22);        //松手检测
                 mDelaymS( 5 );
           while(!P22);

                           //        printf( "Erase\n"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QQ.TXT" );//  将被删除的文件名,在根目录下
                i = CH375FileErase( );//  删除文件并关闭
                if ( i != ERR_SUCCESS ) printf( "Error: %02X\n", (UINT16)i );//  显示错误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write_hanzi(0,0,19);  //删
        LCD_write_hanzi(1,0,20);  //除
     LCD_write_hanzi(2,0,5);  //文
        LCD_write_hanzi(3,0,6); //件

                        LCD_write_shu(0,2,14);  //o
                LCD_write_shu(1,2,25);  //k
                 LCD_write_shu(2,2,24);  //!

           }
                        mDelaymS( 100 );
                }
           mDelaymS( 100 );
   }
}

ch375读写u盘,配合按键操作,在5110液晶上显示,也可串口发送显示(去掉屏蔽即可)。本人亲测。压缩包包涵有源程序、99se原理图、接线图等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6-07-20):
看看吧能不能用上。

网友B:
Good i like it,thanks!

网友C:
在么
楼主  为什么我OPEN以后出现错误:1F

网友D(2016-11-23):
串口发送接收指的是单片机上的串口还是CH375上的?

网友E(2017-04-15):
下来看看能否可以

网友F:
资料不错,在找

网友G(2020-12-12):
可以发一下电路原件吗?

网友G:
就是prroteus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