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采集上位机(vc)和下位机(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
上位机程序,用vc写的,带有源代码

ds18b20温度采集下位机程序(51单片机)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2;
unsigned int j=0;
uchar flag,a;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 (; t>0 ; t--)  ;
}

/************************************************************
/*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
             15m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 (i=8; i>0; i--) //在15~60m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 = 1;_nop_(); _nop_();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 = 0;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5us
        DQ = 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  //66us
        val = val/2; //右移1位
  }
        delay(1);
}
/************************************************************
//读1字节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char read_byte (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i = 8;i>0;i--)
  {
          DQ = 1;         // 给脉冲信号
    _nop_(); _nop_();
          value>>= 1;
          DQ = 0;          // 给脉冲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4us
          DQ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if(DQ)
     {        value|= 0x80 ; }
                 delay(13); //66us 注意延时的长短,如果是delay(6) 会造成LED闪烁
  }
  DQ = 1;
  return(value)        ;
}

void Setting_DS18B20(void)
{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byte(0x4e);

  write_byte(0x64);   //100不使用DS18B20本身的温度告警设置,为进行转换精度设定,凑两个写寄存器操作
  write_byte(0x8a);   //-10
  write_byte(0x7f);   //设置DS18B20 为12位转换精度         R1,R0的值决定转换精度         R1=R0=1对应12位
}

/*--------------------------------------------------------------------------------------
                              读取温度并完成转化,
-----------------------------------------------------------------------------------------*/
   Read_Temperature()
{
    uchar tplsb,tpmsb;                // 温度值低位、高位字节
    uchar flag=0;
   // unsigned int j=0; //暂存计算得温度的整数部分
    float tt;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plsb=read_byte();         // 温度值低位字节(其中低4位为二进制的“小数”部分)
    tpmsb=read_byte();          // 高位值高位字节(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
    //转换温度

    j=tpmsb;
    j<<=8;
    j+=tplsb;          //写为j=j|tplsb;也可以。//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if(tpmsb>7)
        {
                j=(j^0xffff);//异或
        j=j+1;        //如果温度小于0,这5位为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1再乘于0.0625即可得到实际 温度。
    }
    tt=(j*0.0625);

   return tt;
}

  118. /*------------------------------------------------------------------------
  119.                                                         主函数
  120. --------------------------------------------------------------------*/

void main()
{  Setting_DS18B2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Read_Temperature();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RI=0;
         P0=SBUF;
         a=SBUF;
         flag=1;
         if(a=='b')P1=~P1;
         else P1=0xff;

}

18b20温度传感器测试程序,包涵上位机源程序很下位机源程序,将18b20采集的温度值发送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A(2018-01-15):
感谢分享,先下来学习。

网友B(2020-04-24):
上位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