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模数转换采集电压上位机和下位机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6-06-17):
ADC0832电压采集上位机程序,51黑附件中可下载vc++源码

下面是单片机做的下位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DCS =P2^3;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2;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1;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0;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cs=P2^2;
sbit wr=P2^3;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8]={0xf7,0xfb,0xfd};  //位扫描
unsigned char 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ispbuf[3];
unsigned char table[9]={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int temp,adc=0;
u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uchar flag,a;

void delayms(void)  //12mhz delay 1.01ms
{
   unsigned char x,y;
   x=10;
   while(x--)
  {
       y=4;
       while(y--);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char k;
for(k=0;k<3;k++)
  {

  P1 = dispbitcode[k];

  P0 = dispcode[dispbuf[k]];

    delayms();
  if(k==0)          //加上数码管的dp小数点
          P0&=0x7f;
  delayms();
           P1=0xff;

  }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main()
{ P0=0XFF;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getdata;
   while(!TI);
           TI=0;
        ES=1;

         }
           getdata=Adc0832(1);
  temp=getdata*1.0/255*500;  //电压值转换,5V做为参考电压,分成256份。
  dispbuf[2]=temp%10;         //个位
  dispbuf[1]=temp/10%10; //十位
  dispbuf[0]=temp/100; //百位

      display();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RI=0;

         a=SBUF;

   switch(a)
   {
                   case 'a':

                     flag=1; break;

                case 'b':

                  P0=adc; break;

                case 'c':

                  P0=adc; break;

                default:
        P1=0xFF;
        break;
    }

}

ADC0832模数转换测试程序,带上位机源程序和下位机源程序,将adc0832采集的电压值送给上位机显示,本人亲测

网友A(2018-05-14):
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B(2018-09-27):
才0-5V,上位机也才那样,功能太简单了,测量范围也太小了,还有ADC才8位,精度太差

网友C(2019-03-22):
这个_nop_是什么意思?延时的意思吗

网友D(2020-05-10):
挺好O,感谢分享

网友E(2021-01-08):
这个_nop_是什么意思?延时的意思吗

是的 ,相当于汇编的nop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