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RC单片机实现对宿舍断电控制。。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6-17):
用51单片机实现对宿舍断电控制。。求大神帮忙,先测量电源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并且计算各种功率,然后输出到液晶显示,然后实现断电保护功能,电源断电时自动关闭电源输出,电源断电的情况有手动断电(按键),超负载功率断电,超功率因数断电,//来电后,仅出现来电提示,按键操作打开

网友A:
建议先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处宿舍入户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 再做相关实验

网友A:
建议买模块: 电压模块 电流模块 可以直接读取数字量的值的那种 ,  单片机算出运算结果。 根据数据值匹配你要在那种情况下控制继电器或者晶闸管断电。

网友B:
先想好怎么测量,输入输出的硬件,再写程序~先想好测量电压电流的方面,因为你这个系统里面,输入的无非就是只有电压电流,输出的只有继电器,其他的都是程序问题了。至于按键和液晶屏这些,都是简单的驱动。我觉得做项目一定要模块化地做,就像你这个系统,先写好测电压的,再写好测电流的,然后调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想好怎么测量,输入输出的硬件,再写程序~先想好测量电压电流的方面,因为你这个系统里面,输入的无非就 ...

测电压,测电流的程序怎么写。。。小白一枚。很早之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经过AD转化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模块: 电压模块 电流模块 可以直接读取数字量的值的那种 ,  单片机算出运算结果。 根据数据值匹配你 ...

但是现在要求写出来程序。。。

网友C:
做方案:通常需要高级人才来做,这是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一般不易得到免费的午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电压,测电流的程序怎么写。。。小白一枚。很早之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经过AD转化测量吗?

测电流电压的话建议你用模块额,自己搭测高压的不安全,也不能保证性能。自己做的话肯定是需要ad转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电压,测电流的程序怎么写。。。小白一枚。很早之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经过AD转化测量吗?

淘宝一下就很多这种模块了,直接串口输出电压电流值的~

网友D(2017-05-05):
断电用续电器,其他的不是很懂。

网友E:
可以百度找原理图然后仿真最后再焊

网友F:
学校不会允许的吧

网友G:
你这就是一个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