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行控制lcd12864液晶显示器 程序

楼主(2016-06-17):
   手里有一块12864的液晶显示器,今天拿起来用stm32F103做了一个工程,方便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能够有用。PDF文档仅共参考,我使用的LCD的核心与pdf上的有所不同。

#include "12864.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send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for(i=0;i<8;i++)
    {
                if((dat&0x80)==0x80) SID_1;
                if((dat&0x80)==0x00) SID_0;
        CLK_0;
                Delay(35);
        CLK_1;
                dat<<=1;
    }
}

unsigned char get_byte()
{
     unsigned char i,temp1=0,temp2=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for(i=0;i<8;i++)
     {
           temp1=temp1<<1;
           CLK_0;
                   Delay(25);
           CLK_1;
                   Delay(20);
           CLK_0;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CLK_0;
                   Delay(25);
           CLK_1;
                   Delay(25);
           CLK_0;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temp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_busy()
{
    do
    {
        send_dat(0xfc);
    }
    while((get_byte()&0x8000)==0x8000);
}

void send_c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_busy();
    send_dat(0xf8);    //
    send_dat(cmd&0xf0); //
    send_dat((cmd&0x0f)<<4); //
}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dat)
{
    check_busy();
    send_dat(0xfa);//rw=0;rs=1
    send_dat(dat&0xf0);
    send_dat((dat&0x0f)<<4);
}

void lcd_clear()        //清除显示
{
    send_cmd(0x01);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y_add , unsigned char x_add)
{
    switch(y_add)
    {
        case 1:
        send_cmd(0X80|x_add);break;
        case 2:
        send_cmd(0X90|x_add);break;
        case 3:
        send_cmd(0X88|x_add);break;
        case 4:
        send_cmd(0X98|x_add);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cd_wstr(unsigned char y_add , unsigned char x_add , unsigned char *str)    //
{
    unsigned char i;
    lcd_pos(y_add , x_add);
    for(i=0;str[i]!='\0';i++)
    {
        write_char(str[i]);
    }

}

void write_figer(unsigned char y_add , unsigned char x_add , unsigned int figer)//在任何位置写数字
{
    unsigned char d[5],i,j;
    lcd_pos(y_add , x_add);
    d[4]=figer%10;
    d[3]=figer%100/10;
    d[2]=figer%1000/100;
    d[1]=figer%10000/1000;
    d[0]=figer/10000;
    for(i=0;i<5;i++)
    {
        if(d[i]!=0)break;
    }

    if(i==5)i--;

    if(i==4)send_dat(0x30);//数据装完,准备发送

    for(j=i;j<5;j++)
    {
       send_dat(d[j]|0x30);//取得的数字加上0x30也即得到该数字的ASCII码,再将该数字发送去显示
    }

}

void lcd_init()     //
{

    Delay(0xfff);
    send_cmd(0x30);
    send_cmd(0x0C);//0000,1100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send_cmd(0x01);//0000,0001 清DDRAM
    send_cmd(0x02);//0000,0010 DDRAM地址归位
    send_cmd(0x80);//1000,000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
}

/******************* (C) COPYRIGHT 2011 奋斗STM32 *****END OF FILE****/

网友A(2017-05-09):
从串行时序图中可以看出,发送一个指令需要三个字节,第一个是0xf8或者0xfa这个根据你要发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而定,然后发送下一个数据的高四位和第四位,但是数据都是在高四位上面,用51的话我们要分三次发送,但是32的话一个字节可以是32位的/所以我们一次就能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下面的i<24的原因因为最后的8位没有用,

网友B(2018-01-11):
请问该模式是串口版硬件配置的程序吗?   PSB端口没用到的那个

网友C(2018-08-20):
这个似乎是目前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12864串行驱动程序了

网友D(2017-03-11):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E(2017-04-16):
我按照这个做不显示

网友F:
是有些区别 感谢作者的奉献 可以帮助很多初学者

网友A:
值得拥有!

网友G(2017-07-17):
楼主,有硬件原理图吗

网友H:
LCD12864 DB0-DB7是接的哪个Io口

网友I(2017-09-03):
谢谢分享,一生平安

网友J:
好东西啊,可惜下载币不够

网友K(2017-12-17):
赞一个,顺便那个资料

网友L(2018-04-03):
加油,没有钱下载啊

网友L:
深夜顶帖,望开源

网友M(2018-07-18):
tm32串行控制lcd12864液晶显示器

网友N:
之前用51做过应用12864点阵液晶屏的东西,现在试试用STM32来

网友O:
黑币扣了,弹出来,服务器故障,重新点,没黑币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P:
谢谢lz分享,我一直就没有搞明白液晶屏咋驱动

网友Q:
想下载来学习一下,,黑币不够

网友R(2018-09-03):
不错的资源,赞一个

网友S(2019-05-11):
完全可以用,用的是串行通信

网友T:
stm32串行控制lcd12864液晶显示好东西正需要

网友U:
真的太棒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怎么接线啊

网友W(2019-06-25):
引用 网友B:
请问该模式是串口版硬件配置的程序吗?   PSB端口没用到的那个

如果使用的是串行显示程序,PSB端口可以硬件置零,也就是说把PSB端口接地

网友X(2019-08-09):
可以显示数字嘛,不是字符型的那种

网友Y(2019-09-11):
好棒啊,又可以好好学习了

网友C:
感谢分享,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Z(2019-10-19):
准备下载试试

网友AA:
黑币是扣了,但是不能用

网友AB(2019-11-29):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temp1++;  为什么要读这个口的值啊,要读那么E3接哪里

网友AC(2020-07-01):
用不了的需要查看自己的屏幕 是什么控制器的,我的ST7565R控制器的也用不了这个,不同控制器的命令字节是不同的

网友AD(2021-06-29):
我的延迟太大了

网友AE(2023-06-27):
write_figer(unsigned char y_add , unsigned char x_add , unsigned int figer);为什么这个函数在主程序中调用不显示数字,想用这个函数显示变化的温度数值,温度数值已经测得,在OLED上可显示,想用LCD12864显示,不能显示,有知道原因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