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模块nrf24l01通信试验程序

楼主(2016-06-17):
  最近项目中用到了2.4G无线模块的数据通信,经过无数次的摸索和实验,完成了该试验,由于项目不方便上传,我就把最初的实验工程分享给大家。该实验用的是STM32F103C8作为主控,nrf24l01作为无线模块,通过SPI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该模块具有自动应答,自动重发机制,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进行相关设置,该无线模块可以轻松配置为1对多模式。而且对于数据的收、发模式切换相当简单,只需修改一个寄存器便可完成:
  发送模式:L01_SetTRMode( TX_MODE );
  接受模式:  L01_SetTRMode( RX_MODE );
  在工程文件中,可以根据宏定义配置为接收模块或者发送模块:
  设置为发送:#define ML01TX_MODE    屏蔽该句便是接收。
  希望该贴对于初次接触2.4G无线模块的您有所帮助!
引脚定义

/**
  ******************************************************************************
  * @file    SPI/FullDuplex_SoftNSS/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date    08-April-2011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该版本用于MM板,等待接收数据然后改为发送模式循环发送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L01TX_MODE
//#define ML01RX_MODE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SPI_FullDuplex_SoftNSS
  * @{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fdef ML01TX_MODE

int main(void)
{
  u32 dly;
        u8 tmp,x,testbuffer[10] = {"00000"};
        u8 tx_couter = 0, itmp;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Initial();
  SPI_Initial();

        L01_Init( );
        L01_SetTRMode( TX_MODE );
        L01_WriteHoppingPoint( 60 );
        L01_SetSpeed( SPD_250K );
                while( 1 )
        {
      u8 read;

                for( dly = 0; dly < 8000000; dly ++ );

        //LED_Off2();
        L01_FlushRX( );
        L01_FlushTX( );
        L01_WriteTXPayload_Ack( (u8*)"123\r\n", strlen( "123\r\n" ) );
        GPIO_SetBits( GPIOB, SPIML01_PIN_CE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PIML01_PIN_IRQ ) != 0 );
        while( ( tmp = L01_ReadIRQSource( ) ) == 0 );
        GPIO_ResetBits( GPIOB, SPIML01_PIN_CE );

        if( tmp & ( 1<<MAX_RT ) )
        {

                                                int i=0;
                                                i+=1;
           LED_Toggle( );
        }
        if( tmp & ( 1<<TX_DS )  )
        {
//                                          LED_Toggle2( );
                                        L01_ClearIRQ( IRQ_ALL );
                                        //修改为接收模式
                                        L01_SetTRMode( RX_MODE );
                                                while( 1 )
                                                {

                                                                        L01_FlushRX( );
                                                                        L01_FlushTX( );
                                                                         GPIO_SetBits( GPIOB, SPIML01_PIN_CE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PIML01_PIN_IRQ ) != 0 );

                                                                        while( ( tmp = L01_ReadIRQSource( ) ) == 0 );
                                                                         GPIO_ResetBits( GPIOB, SPIML01_PIN_CE );
                                                                        if( tmp & ( 1<<TX_DS ) )
                                                                        {
                                                                        //   USART_SendStr( "????\r\n" );
                                                                        }
                                                                        else if( tmp & ( 1<<MAX_RT ) )
                                                                        {
                                                                        //   USART_SendStr( "????\r\n" );
                                                                        }
                                                                        else if( tmp & ( 1<<RX_DR )  )
                                                                        {

                                                                                        for( tmp = 0; tmp < 32; tmp ++ )
                                                                                        {
                                                                                                   testbuffer[tmp] = 0;
                                                                                        }
                                                                                        tmp = L01_ReadRXPayload( testbuffer );
                                                                                                   LED_Toggle2( );
                                                                                        L01_SetTRMode( TX_MODE );
                                                                                        L01_ClearIRQ( IRQ_ALL );
                                                                                        break ;

                                                                        }
                                                                        L01_ClearIRQ( IRQ_ALL );
                                                        }

        }

        L01_ClearIRQ( IRQ_ALL );
        }
}
#else // ML01RX_MODE

int main(void)
{
  u32 dly;
        u8 tmp,x,testbuffer[10] = {"00000"};
        u8 tx_couter = 0, itmp;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Initial();
  SPI_Initial();

        L01_Init( );
        L01_SetTRMode( RX_MODE );
        L01_WriteHoppingPoint( 60 );
        L01_SetSpeed( SPD_250K );

        while( 1 )
        {

        L01_FlushRX( );
        L01_FlushTX( );
         GPIO_SetBits( GPIOB, SPIML01_PIN_CE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PIML01_PIN_IRQ ) != 0 );

        while( ( tmp = L01_ReadIRQSource( ) ) == 0 );

        if( tmp & ( 1<<TX_DS ) )
        {
        //   USART_SendStr( "????\r\n" );
        }
        else if( tmp & ( 1<<MAX_RT ) )
        {
        //   USART_SendStr( "????\r\n" );
        }
        else if( tmp & ( 1<<RX_DR )  )
        {

            for( tmp = 0; tmp < 32; tmp ++ )
            {
                testbuffer[tmp] = 0;
            }
            tmp = L01_ReadRXPayload( testbuffer );

            if( tmp == 5 && testbuffer[0] == '1' && testbuffer[1] == '2' && testbuffer[2] == '3' )
            {

                LED_Toggle( );

//                rx_conter ++;
//                itmp = rx_conter;
//                testbuffer[0] = ( itmp / 10000 ) + '0';
//                itmp %= 10000;
//                testbuffer[1] = ( itmp / 1000 ) + '0';
//                itmp %= 1000;
//                testbuffer[2] = ( itmp / 100 ) + '0';
//                itmp %= 100;
//                testbuffer[3] = ( itmp / 10 ) + '0';
//                itmp %= 10;
//                testbuffer[4] = itmp + '0';
//                testbuffer[5] = 0;
//                LCD_Dis_Str( 6, 80, (char*)testbuffer );

            }
        }
        L01_ClearIRQ( IRQ_ALL );
    }
}

#endif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RCC_DeInit();//RCC?????
//
//  RCC_HSICmd(ENABLE);//??HSI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HSI????
//  {
//  }
//
//  if(1)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8);
//    RCC_PLLCmd(ENABLE);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SPIy Periph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7-05-02):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这里面写的什么东西?

网友B:
这个要怎么打开?

网友C(2017-07-01):
刚接触收藏学习一下

网友D(2019-03-17):
89S51可以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