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对STM32F103C8T6无法下载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17):
找了一块 STM32F103C8T6 的板子但是用 J-Link 下载不进去代码,调试了半天,最终弄出来了。
最开始下载提示如下: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2C8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0,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Failed!

最终使用方法如下:
1、打开 J-FLASH

2、选择 OptionsProject    Setting

3、在 CPU 中选择芯片

4、选好芯片

5、点击 Target connect

6、Target->Unsecure Chip
一切 OK,就可以下载了
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A(2016-08-05):
KEYI 不错有帮助

网友B(2017-07-03):
板子的MCU 加密了,就会提示 下载失败,需要先用 Segger 解密,然后才可以通过Jlink 正常下载

网友C(2018-02-10):
这个方法正好解决了我的问题,和我遇到的一模一样

网友D(2018-05-04):
第二个图片是安装了Jlink就有的么?我咋找不到

网友D: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按照lz的步骤下来以后,Jlink提示“failed to connect”,怎么办,求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