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图哪里错的呢?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楼主:
运行总是提示下面这个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如有错哪里的错,请大神帮忙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2016-06-17):
搞定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Protuse仿真的错误:http://www.51hei.com/bbs/dpj-28682-1.html

网友B:
是不是不要接电源,也无需复位.

网友C:
电路本身无错,Protuse默认可不接复位电路和电源。

网友C:
可能还是Protuse设置的问题,上面一个error可能是文件路径中用了中文“国栋”,改一下试试。

网友C:
还没进入仿真,程序功能错误还未反映,因此先排除Protuse设置的问题。

网友D:
仿真应接晶振电路吧。

网友C:
Protuse默认可不接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和电源。

网友E:
文件路径不对,改一下。

网友F(2018-06-13):
引用 网友A:
搞定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Protuse仿真的错误:http://www.51hei.com/bbs/dpj- ...

如果是现在的win10系统呢,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里找不到关于环境变量的高级设置

网友G:
单片机没有外接晶振

网友H:
可能路径太深了,放某盘的根目录试试,还有EA拉高试试

网友I:
加我,我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