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大家帮忙,串口下载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6-06-17):
  我是新手,每次更改程序后,需要把STC89C52拆下来,烧完程序后再安装到设备上面去,来来回回,弄断不少引脚导致报废,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把单片机的RX,TX引脚引出来是否也可以下载程序,因为不懂具体操作。我测试了 但是失败了 找不到教程。不知道该怎么办特来寻找大家帮忙。 是否需要买什么配件!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其他的优点不想多说,其下载倒是很方便的。就是一般的RS232串口电路,和电脑连接即可。如果电脑没有9针串口(现在的电脑大都没有了)可以使用SUB转串口线(需要另买)。电脑端软件我这里给你一个,你也可以到STC官网下载。stc-isp-15xx-v6.85N.zip

网友B:
还需要串口转232模块,有4个引脚,除了RX、TX,还有VCC、GND,点击下载/编程,然后再上电,注意:电压一定要高于4.5V,单片机也要选对,比较古老的单片机一定要手选

网友A:
单片机上可以不用232芯片。但对新手来说有点障碍。

网友C:
可以下载,但必须加TTL转232模块,用MAX232芯片做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