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二轮平衡车(6轴上位机 源代码 卡尔曼滤波资料)心得分享

楼主:
         前段时间搞了个平衡车,涉及stm32F3  步进电机驱动   陀螺仪mpu3050   加速度计adxl345(也可以用6轴mpu6050)  无线NRF24L01
        当初最大问题是卡尔曼滤波(进行陀螺仪与加速度计的数据融合)和pid调节
        对于卡尔曼滤波,经过自己不断深究,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核心是五大公式,涉及矩阵运算,思想是预测值 最优估计值 噪声  协方差的概念,难点:一些参数选择

        说下用卡尔曼滤波的出发点,陀螺仪 加速度计都可以得到角度,而陀螺仪是先得到角速度再经积分才得到角度, 陀螺仪相比加速度计短时间内动态性能好,得到角度精准,但本身有小漂移,随着时间变长,不断积分,误差会越来越大,那就需要用加速度计进行校正

       对于pid算法,里面涉及二级pid,首先要明白小车速度跟给步进电机的频率是成正比的,就把频率等效为速度
       第一个pid,角度pid,通过测角度反馈给stm32f3产生频率(速度)来进行平衡调节(即调节角度)
       第二个pid,速度pid,由于角度调节产生了速度变化,而为了不改变设定的速度,需要进行速度调节,它的反馈来自不断角度pid的结果(由于速度跟频率成正比,不需要测速反馈)
       难点:pid整定参数

/***********************************************
标题: 24L01.c
日期: 2013/12/27
版本:v1.0
功能: 初始化以spi及数据读写
说明:24l01的初始化及spi2的调用
注意:在24l01.h中的管脚配置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spi.h"
#include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CE  P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2|GPIO_Pin_3;//LS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LED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3);//LE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PI2_Init();    //初始化SPI2

        Clr_NRF24L01_CE;         //使能24L01  NRF24L01_CE
        Set_NRF24L01_CSN;    //SPI片选取消 NRF24L01_CSN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Set_NRF24L01_CSN;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PIx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Set_NRF24L01_CSN;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x_readwritebyte(0xff); 读出数据
        Set_NRF24L01_CSN;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Clr_NRF24L01_CSN;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x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Set_NRF24L01_CSN;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Clr_NRF24L01_CE;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Set_NRF24L01_CE;//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NRF24L01_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RX_Mode(void)
        {
        Clr_NRF24L01_CE;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Set_NRF24L01_CE;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TX_Mode(void)
        {
        Clr_NRF24L01_CE;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24L01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Set_NRF24L01_CE;//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代码资料(完美)见下
balance car nrf24l01程序

网友A(2016-06-20):
好玩的东西都要MARK一下

网友B(2016-08-09):
我用printf("%0.2f    %0.2f    %0.2f\r\n",Angle,Angle_ax,Gyro_y);函数分别读取的加速度,角速度和倾角,我发现当我快速的改变板子的倾角的时候,比如快速变化10度,Angle(卡尔曼滤波后的倾角)瞬时变化非常快,可能会瞬间变化几十度然后回到正常角度,而当我缓慢变化10度的时候,Angle变化是正常线性变化到10度,在这两种变化中,Angle_ax(从MPU6050读取的值经过处理后的陀螺仪的Y轴数据)的变化一直都是线性正常的,并且Angle的值特别接近Angle_ax的值 问题:1,我快速改变板子倾角时Angle的变化正常吗?       2,Angle正常变化的时候是应该与Angle_ax的值相近吗?  现在情况就是,就算我是在减小倾角,只要我快速地改变,它显示的倾角都会先增大再减小,而如果我慢速改变的话,倾角就会缓慢减小而不会出现中间的角度增大   *************读取数据********************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 典型值 0X07 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 典型值 0x00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                 典型值 0x18 不自检 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度计自检及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 典型值 0x01 不自检 2G 5Hz #define INT_PIN_CFG     0x37 #define INT_ENABLE      0x38 #define INT_STATUS      0x3A    //只读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读取寄存器原生数据                     MPU6050_Raw_Data.Accel_X = (buf[0]<<8 | buf[1]);         MPU6050_Raw_Data.Accel_Y = (buf[2]<<8 | buf[3]);         MPU6050_Raw_Data.Accel_Z = (buf[4]<<8 | buf[5]);          MPU6050_Raw_Data.Temp =    (buf[6]<<8 | buf[7]);           MPU6050_Raw_Data.Gyro_X = (buf[8]<<8 | buf[9]);         MPU6050_Raw_Data.Gyro_Y = (buf[10]<<8 | buf[11]);         MPU6050_Raw_Data.Gyro_Z = (buf[12]<<8 | buf[13]);                         //将原生数据转换为实际值,计算公式跟寄存器的配置有关         MPU6050_Real_Data.Accel_X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X)/8192.0;          MPU6050_Real_Data.Accel_Y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Y)/8192.0;          MPU6050_Real_Data.Accel_Z = (float)(MPU6050_Raw_Data.Accel_Z)/8192.0;                MPU6050_Real_Data.Gyro_X=-(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X - gyroADC_X_offset)/65.5;             MPU6050_Real_Data.Gyro_Y=-(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Y - gyroADC_Y_offset)/65.5;            MPU6050_Real_Data.Gyro_Z=(float)(MPU6050_Raw_Data.Gyro_Z - gyroADC_Z_offset)/65.5;        }         //******卡尔曼参数************                  const float Q_angle=0.001;   const float Q_gyro=0.003; const float R_angle=0.5; const float dt=0.01;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const char  C_0 = 1; float Q_bias, Angle_err; float PCt_0, PCt_1, E; float K_0, K_1, t_0, t_1; float Pdot[4] ={0,0,0,0};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卡尔曼滤波**************************************************/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        //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倾角计算***************** void Angle_Calculate(void) {  /****************************加速度****************************************/                  Accel_x  =  MPU6050_Real_Data.Accel_X;          //读取X轴加速度         Angle_ax = Accel_x*1.2*180/3.14;     //弧度转换为度  /****************************角速度****************************************/                   Gyro_y = MPU6050_Real_Data.Gyro_Y;              时间dt,所以此处不用积分 /***************************卡尔曼融合*************************************/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网友C: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19-12-14):
rout那一行:为什么不是pi(直立环)+PD(速度环)控制

网友E(2023-10-08):
我看到第四横,#include,后面没有带头文件,能编译通过吗??

网友F(2024-04-06):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谢谢

学习

网友H(2025-07-22):
值得学习 研究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