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做的RGB可调彩灯 先上图 程序在纠结编制中

楼主(2016-06-17):
程序在纠结中 手机控制纠结

网友A(2017-08-23):
你好  我也在用51做RGB  但是用的是89C51....
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如何确认最低亮度和最高亮度之间的PWM周期,因为只有确认了这个 才可以分出256个亮度级别   混色的效果才准确   如果有说错请出  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交流  谢谢  QQ767621566

网友B:
原理图有吗,实现这样功能应该用不到这么多原件吧?
15w408as可以用3路ADC检测电位器控制三路PWM模块。
或者89C52通过蓝牙蓝牙透传接收3个字节数据,然后软件模拟3路PWM。

网友C:
看起来不是特别复杂,希望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