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扫描/按键中断/外部中断

楼主(2016-06-17):
接触STM32有一段时间了,也算是简单入了门,但由于一些原因,今天才来写本应该是入门级的按键相关程序,分为扫描模式和中断模式

MCU:STM32F334C8
1.扫描模式
首先配置按键引脚为上拉输入模式,根据原理图按键接PA0,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引脚输入为低电平0,按键按下输入高电平1,松开又回到低电平0
然后在死循环中不断读取相应引脚的输入状态,并根据返回结果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做出相应处理
下面的代码完成的功能是:按键第一次按下,点亮灯,再按一次,熄灭,重复。

#include "Userkey.h"

u8 flag=0;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scanmode(void)

{

     key_GPIO_Config();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flag =~flag;

                                     if(flag)//第1?3?5,,次按下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else//第2?4?6,,,次按下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

             }

}

2.中断模式
第一步和上面相同,将接按键的引脚配置为上拉输入,然后配置相应中断,PA0对应外部中断0
功能:按键按下,点亮LED并向串口发送按键按下到PC,按键松开,关掉LED并发送按键松开

void key_interruptmode(void){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key_GPIO_Config();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按键按下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printf("按键按下\n");                   //串口打印状态                           }                  else                                                                                //按键松开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printf("按键松开\n");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