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基础:工程模板+LED+USART+常用文档+按键中断

楼主(2016-06-17):
我来论坛不久,还是很喜欢这里的。遇上这次搞活动,有幸在上周抢到一块,今天终于到手了,很精致的板子,感谢社区!

板子拿到手马上开始建工程测试,本来打算下午就发这个帖子的,因为某些原因拖到现在,写这个帖子也算是对社区一点回馈,都是基础内容,对初学者有一点帮助。不多说,开始:

拿到一块开发板,或者新手接触单片机开发,一般从以下比较简单的事入手:

首先,点亮一个LED灯,也就是操作GPIO,进而可以做个闪烁,跑马灯之类的效果

然后的事就没有顺序了,都是基础,顺序随意:

按键的操作,一般有扫面模式和中断模式

串口通信,USART:发送,接受数据,进而可以用中断模式,深入一步可以做个DMA传输

等等其他内容

1.LED

点亮LED很简单,就是操作GPIO口,就不详细说了,查看原理图,找到对应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然后将其置高或置低就可以点亮或熄灭LED。Nucleo的板子都很简单,F303RE这块只有一个给用户使用的LED,就是LD2,阳极连接的是PA5引脚

附代码: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_GPIO_CLK                    RCC_AHBPeriph_GPIOA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5
    /******************************************************************/
    #include "LED_Key.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LED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LED2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2.USART中断模式收发

USART,即同步、异步串行通信,这里只用异步方式。使用中断模式,实现PC串口助手想MCU发送一串数据,MCU将收到的数据发回来。

使用的基本步奏:

1)将开启引脚相应的时钟,将所使用的串口对应的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Nucleo板子上使用的是USART2,PA2,PA3引脚

2)开启USART时钟,配置USART2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基本数据

3)配置所使用的中断并打开中断

4)打开USART,等待中断

    #include "USART.h"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USART2对应的RX,TX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7);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中断
            USART_ClearFlag (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RXNE)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清中断标志位
    }

发现中断处理的代码漏了,补上

Nucleo板子虚拟串口的使用:

板子的ST-LINK提供了虚拟串口功能,只要安装好驱动就能直接当串口使用,驱动去官网或者社区找。

nucleo用户手册(附件)会教你怎么使用,它是用焊接板子上的桥接(SBx)的方法,这里我直接用跳线,这样反而更加方便灵活,可以连接到任何你想连接的引脚。板子使用的USART2,PA2,PA3引脚,连接如图所示:

经网友提醒更正下:这块板子的PA2和PA3引脚其实已经是连接好了的,所以不需要图中的两根线,如果要用其他的引脚(PB3,4)才需要连线

(没错,就是反过来的,在使用跳线的时候也可以用其他引脚如PB3,PB4,甚至其他串口USART1,3,4,5都可以)

更深入的使用DMA方式发送的就不写了,需要的参考:USART_DMA方式发送接收

运行效果图:

3.本来想把按键处理的程序也一起发了,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时间紧迫,调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还没解决,这里就不写了,

有需要的可以参考:按键扫描/中断模式

4.工程模板:

自己建的一个可以在SRAM中调试的工程模板,上面的三个例子的程序也都在里面了(按键部分注释掉了),如果懒得自己配置工程的可以拿去用一下,我使用的是MDK5.10,基于标准外设库,不是HAL库。工程自带了外设库,不是使用编译器里面的库,下载直接编译即可运行。

5.常用文档:包括STM32F303RE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库函数书名手册+NucleoF303RE用户手册+原理图

学习开发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能在这几份文档中找到答案,当然这些在社区和官网都有,不过比较分散,既然我整理好了,顺便发上来一下。

/*------------------------------------------------我是分割线------------------------------------------------------------------*/

6.更新一下按键的程序(6月4日)

前面提到按键中断的程序有点问题,后来忘了这事一直没去解决,今天想起来了,把程序改好了并测试通过

程序运行效果:蓝色按键按下,LED2亮,同时向串口发送“按键按下”,按键松开,LED2灭,同时向串口发送“按键松开”,效果如图:

代码:

    void key_interruptmode(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KEY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1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GPIO_PORT,KEY_GPIO_PIN)==RESET)                                //按键按下
                                    {
                                            GPIO_SetBits(LED_GPIO_PORT, LED2_PIN);
                                            printf("按键按下...");
                                    }
                            else                                        //按键松开
                                    {
                                            GPIO_ResetBits(LED_GPIO_PORT, LED2_PIN);
                                            printf("按键松开...");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此部分单独下载最后一个附件:按键中断程序)

应楼下朋友的需要,添加个附件:Nucleo板子虚拟串口ST官方驱动(VCP,用于Win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