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仿真错在哪

楼主(2016-06-17):
(图片)

网友A:
二极管弄反了!

网友B:
关键性错误是少上拉电阻。P0口输出时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而且,输出高电平驱动LED,很不合理,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

网友B:
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复位“1”,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B: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上拉啊,你用了P0口

网友D:
加上拉电阻。

网友E:
二极管弄反了

网友E:
P0口输出时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2016-10-27):
所有限流电阻接在一起那端要接vcc,你接地了

网友G:
加上拉电阻,二极管弄反了,
P0口输出时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H:
元件和元件之间不能直接把引脚接到一起,要有一点距离然后用导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I:
确实发光二级管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