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STM32F042 Nucleo32】评测 串口+GPIO SPI驱动OLED程序

楼主:
    2014年,ST意法半导体发布了集自由、灵活、易用、可扩展、便宜等优点于一身的Nucleo64系列开发平台深受工程师喜爱。
      2015年,ST意法半导体发布了Nucleo32系列,Nucleo32与Nucleo64相比较,虽说引脚少了一般,但是,体积小了5倍,功能齐全,可谓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时,Nucleo32兼容Arduino Nano的扩展接口,使之具有非常强大的可扩展性。

包装上,Nucleo没有任何一点改变,但是从图上看出,Nucleo32体积真的非常小。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小,板子带ST-Link开发仿真工具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怎么会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STM32F042-Nucleo32开发板吧!

STM32F042K6T6,基于Cortex-M0架构,运行频率最大48Mhz,具有32K Flash, 6K SRAM的强大芯片资源,可谓是开发无压力!
同时nucleo兼容Arduion Nano,让nucleo具备强大的Arduion生态圈开发手段!
板载ST-LINK/V2-1仿真器,具备在线仿真,虚拟串口调试等功能,让开发者只需要一根microUSB线即可完成仿真,串口通信等功能。
同时nucleo支持mbed的云平台开发功能!

板子正面,具有一个microUSB接口,主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复位按键灯,引脚排列在两边,同时,板子采用4层板结构,让板子面积
更小,性能更加稳定!

STlink,降压芯片等位于板子底面,同时将仿真接口引出,使开发者可以使之参加开发者自己的板子调试功能,整块nucleo板子体积跟
市面上贩售的STlink体积几乎无差别。

接上电脑后,电脑会显示一个NODE-F042K6的盘符,同时nucleo板子上的LED会匀速闪烁,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板子引脚上看到一个
跳线帽,当跳线帽被拔出后,Nucleo板子上的LED闪烁速度会变快。

小结
简单介绍了ST最新推出的STM32F042 Nucleo32开发板,板子兼容Arduino Nano接口设计,板载STLink/V2-1,支持ARM mbed在线编译器以及第三方IDE开发工具,简单,易用,方便,是作为我们开发者学习和开发产品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STM32F042评测之:玩玩串口+GPIO
    添加味道,上午对STM32F042做了比较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来让nucleo32跑起来!
    为了省时,我使用了CubeMx作为架构生成平台:
STEP 1:
        打开CubeMx软件,并且选择Board Selector,Verdor选择默认,Type of board 选择Nucleo32,Mcu Series选择STM32F0,然后确定完成
芯片,板型号选择步骤。

STEP 2:
进行引脚,外设配置,在这里,芯片默认会使用内部RC8M作为系统时钟,哥不喜欢,哥喜欢快,所以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显示时钟配置界面,
然后选用HSI RC 48Mhz作为系统时钟,详细配置如图所示:

然后,我们继续进行芯片外设引脚配置,第一,使用uart2(nuceleo32 F042使用usart2连接stlink 的vcp)所以我们不需要另外的转串口工具。
配置如图所示:

我们采用异步串口,所以选用Asynchronous,这里我们还没有完毕,我们还需要配置uart的参数,我们采用115200,8-n-1配置
1、点击configuration:
2、双击connectivity中的USART2
3、Baud Rate选项输入115200
4、Word Length 选择8bit,其他保持默认
5、点击Apply,OK
6、此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串口的发送,接收功能配置

接下来,我们配置LED,板载LED连接PB3
所以我直接配置PB3为output,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芯片默认已经有串口的引脚配置了,我们只需要使能Usart2即可,如果没有
我们也可以设置PA2为USART2_TX,PA15为USART2_RX
配置好后,如下图所示

SETP 3:
这样,板子硬件我们已经配置好了,接下来就是生成工程,点击toolbar上的齿轮符号(Generate source code based on user settings),
会弹出Project settings窗口,分别输入project name(项目名) project location(项目路径) IDE(项目工作平台),
然后切换到Code Generator界面并且按照如下如所示设置即可:

最后我们按确定,open project,项目环境就建立好了

STEP 4:
编辑User Code:
编辑LED的翻转函数
    #define LED_PORT            GPIOB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3
    #define LED_GREEN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LED_PORT,LED_PIN)

编辑main函数: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uint32_t wSysClock;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wSysClock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printf("System Clock is :%ld",wSysClock);
        HAL_UART_Transmit(&huart2,"my name is inc",sizeof("my name is inc"),1000);
        LED_GREEN_TOGGLE;
        HAL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3 */

因为我们在main中使用了printf,所以我们需要重定向printf函数:
我们打开usart.c
在user code区域中添加一下代码: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2->ISR&0X40)==0);
            USART2->TDR = (uint8_t) ch;
            return ch;
    }

最后我们编译工程,并且下载,对于软件生成的工程,默认是没有设置stlink下载后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可以点击option,debug,stlink,setting,flash download,然后勾选reset and run,最后确定返回。
最后一步,下载工程。
以下是运行现象:

-------------------------------------------------------------
STM32F042 Nucleo32评测之SPI驱动OLED
   晚上回到家,小睡一下觉得无聊,试试用 STM32F042来玩玩OLED,硬件平台当然是我们的Nucleo32主角了。
OLED驱动方式有很多,而我手上的OLED接口均为SPI,SPI速度快,占用IO少,比IIC速度快许多,适合刷屏。
关于SPi,为了省时间,我么仍然用CubeMx软件生成。

首先,打开我们之前的工程。按照之前的步骤在Pin界面上配置外设,由于我们的OLED具有SPI加普通IO组成,
所以,我们打开SPI,模式选用Transmit Only Master,因为OLED的SPI模式下是没法进行读取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设置双工了,直接发送即可,另外,我们还得设置软件SPI_CS,OLED_REC, OLED_DC这3个控制IO,均设置为Output,
具体请看下图:

然后,我们选中Configuration,并且双击SPI1,设置DataSize为8bit,First Bit为MSB First(高位在前),分频系数为4,即
SPI时钟速度为12Mbit/s, Clock Polarity(CPOL)为Low,CLOCK Phase(CPHA)为1 Edge,具体请看下图:
然后点击Apply,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生成工程了。

最后,我们把写好的OLED驱动文件加进工程,修改GPIO和OLED写数据命令函数即可结束:
关于详细修改,请看附件工程!

最后,我们把OLED驱动起来看看效果:

最后的最后,源代码工程附上:编译IDE:MDKV5
因为附件的OLED代码是完全由楼主自己想自己写出来的,所以可能写得比较难懂,没有其他的好看,所以喜欢的用自己的
驱动文件代替即可

小结:前面几个工程,建立起来只需要几分钟,足以体现出Nucleo32与CubeMx联合起来的强大之处,虽然楼主很少用
CubeMx,但是作为学习还是非常不错的!偷懒的时候这是很不错的工具!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0xx_hal.h"
#include "sp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OLED12864.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LED_PORT            GPIOB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3
#define LED_GREEN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LED_PORT,LED_PIN)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bsp_OLED_Init();
    //OLED_DrawArea(0,0,100,100,1);
    OLED_DrawFrame(0,0,50,50,1);
    Repain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uint32_t wSysClock;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wSysClock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printf("System Clock is :%ld",wSysClock);
    HAL_UART_Transmit(&huart2,"my name is inc",sizeof("my name is inc"),1000);
    LED_GREEN_TOGGLE;
    HAL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48;
  RCC_OscInitStruct.HSI48State = RCC_HSI48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4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2;
  RCC_OscInitStruct.PLL.PREDIV = RCC_PREDIV_DIV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8-01-07):
为保存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