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使用片内的CCMRAM缩短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
之前使用F4的时候就发现片内个CCMRAM区域可以用于内核直接读取,进而缩短减小等待时间。拿到F3后发现里面也有个CCMRAM,功能比F4的还强大,所以就准备测试下。
现在使用的F303RE内部有个16K的CCM直接和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相连,也就是说CPU能以最大的系统时钟和最小的等待时间从CCM中读取数据或者代码,这个CCM区域只能由CPU访问,DMA不能从CCM中读取数据。官方文档说明了使用CCM的一些优势:比如将频繁读取的数据放到CCM,将中断函数放到CCM,这都能加快程序的执行速度。

使用CCM的设置比较简单,首先编辑分散加载文件,将CCM区域加入到里面

下面手动编辑修改SCT文件,添加CCM部分到sct

下面将需要放到CCM内存的变量,数组,函数等的前面添加下面的关键字即可
CCMRAM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重新编译后,你就可以从MAP文件中看到相应的数组和函数被放到0x1000000开始的CCM区域,或者debug也能看到相应的地址,我们将数组和函数的地址发送到串口,可看到的确是在0x10000000之后。

刚才说了,F4系列也有个CCM的区域,测试完F3,我又测试下F4,比较悲剧的是只要把函数定义在CCM中程序就会Fault,只定义数组却没有问题,查看map文件,函数地址的确是被分配到了CCM,郁闷了几分钟,重新找到F429的RM,看下了总线矩阵图才发现原因。。。
下面是F429的总线:

下面的是F303RE的总线: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elay.h"

//2015-6-2 16:51:29
//by @creep

//设置EEPROM的大小为1K
//可根据实际调整大小
u16 STMFLASH_BUFF[STMFLASH_SIZE];
//要写数据的起始地址为0-STMFLASH_SIZE,类型为HalfWord类型
//只能写数据类型为HalfWord的数据到EEPROM 里面
void STMFLASH_Write(u16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16 j;
        STMFLASH_Read_Backup();                                                                                                    //读出备份区域的数据
        FLASH_Unlock();                                                                                     //解锁
        FLASH_ErasePage(FLASH_PAGE255_ADDR);                                                         //擦除第255页
        for(j=0;j<numtowrite;j++)
        {
                STMFLASH_BUFF[j+WriteAddr] = *(pBuffer+j);                        //将数据写到数组中去
        }
        STMFLASH_Write_NoErase();                                                                                                    //将数据写回到第255页中
        FLASH_Lock();                                                                                                    //上锁
}
//读取数据为字节类型
//将EEEPROM的1K字节读出来
void STMFLASH_Read_Backup(void)
{
        u16  t;
        for(t=0;t<stmflash_size;t++)
        {
                *(STMFLASH_BUFF+t) = *(u16*)(FLASH_PAGE255_ADDR+t*2);
        }
}
//将EEPROM的1K的数组写回到第255页
//写数据前不擦除
void STMFLASH_Write_NoErase(void)
{
        u16 t;
        for(t=0;t<stmflash_size;t++)
        {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PAGE255_ADDR+t*2,*(STMFLASH_BUFF+t));
        }
}
//从eeprom中读数据
void STMFLASH_Read(u16 ReadAddr,u16 *pstr,u16 NumberToRead)
{
        u16 t;
        for(t=0;t<numbertoread;t++)
        {
                *(pstr+t) = *(u16*)(FLASH_PAGE255_ADDR+ReadAddr+t*2);
        }
}

F303RE测试代码:

官方使用文档:

网友A(2017-01-02):
非常好的东 西 ,谢谢,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