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修改单片机数字温度计程序

楼主(2016-06-17):
小白制作个数字温度计,4位共阳数码管,位选p0.1 2 3 4,段选p2,ds18b20测温,接p3.7,用下面程序运行后第二三四位数码管显示正确,就是第一位数码管显示不对,求大神修改#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温度数据口

sbit wx1=P0^1;       //位选1
sbit wx2=P0^2;       //位选2
sbit wx3=P0^3;       //位选3
sbit wx4=P0^4;       //位选4

unsigned int temp, temp1,temp2, xs;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共阳数码管
      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温度延时程序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delay(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写周期的开始
    DQ = dat&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
     dat>>=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b=0;
     unsigned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5);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temp1=b<<4;            //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a&0xf0)>>4;      //低8位中的高4位值加上高8位中后三位数的值   temp1室温整数值
    temp2=a&0x0f;             //小数的值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 实际温度值    zhenshu
     xs=temp2*0.0625*10; //小数位,若为0.5则算为5来显示   xs小数    xiaoshu
    }

void wenduxianshi()
{
         wx1=0;
   P2=table[temp/10];  //显示百位
         delay1(5);
         wx1=1;
         wx2=0;
         P2=table[temp%10]+0x80;      //显示十位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delay1(5);
         wx2=1;

         wx3=0;
         P2=table[xs%10];      //显示个位
         delay1(5);
         wx3=1;

         wx4=0;
         P2=table[12];          //显示 C 字符
        delay1(5);
         wx4=1;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wenduxianshi();

}
}

网友A:
DS18B20 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楼主:
可是我的原理图没用锁存芯片,就用pnp驱动数码管而已

网友A:
该案例程序包括2部分:测温和显示。显示电路不一定采用上述电路。读别人的程序用于参考,吸收自己有用的部分,然后改写。这样才会有帮助和提高。

网友B:
显示程序试一试换成这样
void wenduxianshi(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buf[4];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i=0        个位
        {
                buf[i] = data % 10;
                data /= 10;
        }
        if(buf[3] == 0)
      {
                if(buf[2] == 0)
                  {
                        if(buf[1] == 0)
                          {
                                wx1=1;
                                P2=table[buf[0]];
                                delay1ms(8);
                   }
                        else
                          {
                                wx2=1;
                                P2=table[buf[1]];
                                delay1ms(4);

                                wx1=1;
                                P2=table[buf[0]];
                                delay1ms(4);
                          }
                        }
                else
                  {
                        wx3=1;
                        P2=table[buf[2]];
                        delay1ms(2);

                        wx2=1;
                        P2=table[buf[1]];
                        delay1ms(4);

                        wx1=1;
                        P2=table[buf[0]];
                        delay1ms(4);
              }
       }
        else
        {
                wx4=1
                P2=table[buf[3]];
                delay1ms(2);

                wx3=1;
                P2=table[buf[2]];
                delay1ms(2);

                wx2=1;
                P2=table[buf[1]];
                delay1ms(4);

                wx1=1;
                P2=table[buf[0]];
                delay1ms(4);
        }
}
注:根据需要适当修改一下

网友C:
楼主给出的程序一共就三位,十位个位和小数。就没有百位。

另外,你的小数的显示为什么要取余?“P2=table[xs%10];      //显示个位而不是除以10?(这样,其实显示的是小数的百分位,不是十分位,更不是个位

其他的没有仔细看。估计也有些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出的程序一共就三位,十位个位和小数。就没有百位。

另外,你的小数的显示为什么要取余?“P2=tab ...

那显示函数应该怎么更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程序试一试换成这样
void wenduxianshi(unsigned int data)
{

void wenduxianshi(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buf[4];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i=0        个位
        {
                 buf = temp % 10;
                 temp /= 10;
         }
         if(buf[3] == 0)
       {
                 if(buf[2] == 0)
                   {
                         if(buf[1] == 0)
                           {
                                 wx1=0;
                                 P2=table[buf[0]];
                                 delay1(8);
                    }
                         else
                           {
                                 wx2=0;
                                 P2=table[buf[1]];
                                 delay1(4);

                                 wx1=0;
                                 P2=table[buf[0]];
                                 delay1(4);
                           }
                         }
                 else
                   {
                         wx3=0;
                         P2=table[buf[2]];
                         delay1(2);

                         wx2=0;
                         P2=table[buf[1]];
                         delay1(4);

                         wx1=0;
                         P2=table[buf[0]];
                         delay1(4);
               }
        }
         else
         {
                 wx4=0;
                 P2=table[buf[3]];
                 delay1(2);

                 wx3=0;
                 P2=table[buf[2]];
                 delay1(2);

                 wx2=0;
                 P2=table[buf[1]];
                 delay1(4);

                 wx1=0;
                 P2=table[buf[0]];
                 delay1(4);
         }
}

改成这样后,显示全都不正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wenduxianshi(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buf[4];

那可能是我俩的硬件电路不一样
我的是单片机直接接数码管,不用连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我俩的硬件电路不一样
我的是单片机直接接数码管,不用连锁存器

我的电路没用锁存,就用了pnp驱动三极管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没用锁存,就用了pnp驱动三极管而已

我的只有接电阻,芯片为STC12C5204,设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C:
按下面试一试(省略号的内容自己加上):
P2=table[temp/100];  //显示百位
         delay1(5);
         wx1=1;
         wx2=0;
P2=table[temp%100/10];  //显示十位
        ......
        ......
P2=table[temp%10];  //显示个位
       ......
       ......
P2=table[temp/10]+0x80;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面试一试(省略号的内容自己加上):
P2=table[temp/100];  //显示百位
         d ...

我改成了这样void wenduxianshi()
{
         wx1=0;
     P2=table[temp/100];  //显示百位
          delay1(5);
          wx1=1;
          wx2=0;
P2=table[temp%100/10];  //显示十位
       delay1(5);
        wx2=1;
  wx3=0;
P2=table[temp%10];  //显示个位
     delay1(5);
       wx4=0 ;
  P2=table[temp/10]+0x80;
     delay1(5);
  wx4=1;

},显示成这样995      原来的程序显示C5.9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面试一试(省略号的内容自己加上):
P2=table[temp/100];  //显示百位
         d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