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303RE UART中断发送数据

楼主(2016-06-17):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帮助,白天在论坛里问的关于UART中断发送数据丢失问题的帖子。晚上有查了代码,看了HAL库代码和帮助文档,还有串口工具等问题,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把心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问题,详细描述,可以看我的帖子:
【Nucleo-F303RE开发】关于UART中断发送丢失数据问题请教

------------------------------------------------------------------
今天写了一个UART的HAL库中断发送数据的程序,本来要发送两个字符串,但是串口发送时只输出了1个字符串,请问大家程序出了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助解答。
如图主程序:
每2秒循环发送2个字符串:
但是串口接收的数据只有一个字符串:
主函数我把CUBEMX自动生成的注释给删掉,看着短一些:
#include "stm32f3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define TXBUFFERSIZE2                             COUNTOF(TxBuffer2)

#define COUNTOF(__BUFFER__)   (sizeof(__BUFFER__) / sizeof(*(__BUFFER__)))

static __IO ITStatus UartReady = RESET;
uint8_t TxBuffer1[] = "第一个字符串";
uint8_t TxBuffer2[] = “第二个字符串";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while (1)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2, (uint8_t *)TxBuffer1, TXBUFFERSIZE1);
    while (UartReady != SET)
    {
      ;
    }
    UartReady = RESET;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2, (uint8_t *)TxBuffer2, TXBUFFERSIZE2);
    while (UartReady != SET)
    {
      ;
    }
    UartReady = RESET;

    HAL_Delay(20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RCC_OscInitStruct.PLL.PREDIV = RCC_PREDIV_DIV1;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2;
  PeriphClkInit.Usart2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CLKSOURCE_PCLK1;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__SYSCFG_CLK_ENABLE();

}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BIT_SAMPLING_DISABLED ;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HAL_UART_Init(&huart2);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artReady = SET;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artReady = SET;
}

---------------------------------------------------
一、解决:
其实我写的代码本身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出现在我用的串口工具。
1、白天描述的UART连续发2个字符串,但只显示1个字符串。
其实2个字符串都已经发送,但是串口没有显示出来而已,我把显示方式切换到十六进制数时,就可以看到数据要比显示的多,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字符串都有。
应该问题出现在那个00上,每一个字符串结束标示符,我程序中发送时,是吧整个字符串,连同结束标识一块都发送出去了,而这个串口调试助手在这里可能显示有问题。
我把程序改成这样,每次发送字符串时,串口中断发送字符串长度为原来长度减1.
结果重新运行,就可以显示2个字符串了。
2、其实换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看到此类问题:
结论,看来一个好的调试工具非常重要。

二、总结
接下来总结一下HAL库中串口UART中断发送数据的编程方法,给朋友们一起共享一下:
第一步:填充串口结构体变量huart2,使用HAL_UART_Init()函数初始化串口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BIT_SAMPLING_DISABLED ;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HAL_UART_Init(&huart2);

第二步:在需要发送数据时调用HAL_UART_Transmit_IT()函数启动发送数据。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2, (uint8_t *)TxBuffer1, TXBUFFERSIZE1 - 1);

第三步:串口自动启动发送中断,当每次中断时,自动进入中断USART2_IRQHandler()函数,调用库中的HAL_UART_IRQHandler()函数,这个函数不用大家编写,由库已经写好。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第四步:当串口中断发送完所有需要发送的数据时,自动调用HAL_UART_TxCpltCallback()这个串口发送完成的回调函数。在这里大家写上自己的串口发送完毕的处理事件,当然我这里将自定义的标志置位。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artReady = SET;
    }

第五步:在主函数中,启动发送数据HAL_UART_Transmit_IT()函数后,要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成,即UartReady标志,当发现置1即知道数据发送完毕,之后清标志位,就可以进行下一次发送了。
       while (UartReady != SET)
        {
          ;
        }
        UartReady = RESET;

最后把我修改后的程序上传上来:

网友A(2017-04-02):
这个需要看看

网友B(2019-08-20):
正在学习中,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