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ucleo302兼容包---抢先体验版

楼主(2016-06-17):
有图有真相:

安装步骤:

  • 在本帖的附件中下载ST-LINK.rar。解压到D: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        ools。这个文件夹内的文件其实就是复制的ST-LINK的,里面有一个ST-LINK_CLI,供我们通过命令行来下载程序。
  • 通过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IPp8R 下载g++_arm_none_eabi_2014q3.rar,并放置在D: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        ools(和ST-LINK)放置在同一个文件夹内。这是我们编译程序使用的ARM GCC。和Arduino原生的虽然是同是GCC,但是版本不同。
  • 在附件中下载stm32f30x.rar,解压到D: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arduino。这是我们兼容包的全部代码。

说明:

  • 因为时间精力有限,目前实现的功能比较有限。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添加其他的代码到兼容包中。我们一同来进行开发,让Nucleo系列更加完善。
  • Nucleo302使用的是硬件浮点,HSI时钟。主频为72M。
  • 部分代码是从之前移植的Nucleo072中经过少许改动移植来的。如果有问题,请在下面评论留言,谢谢。
  • ST Nucleo302共有3个USART,在Arduino中分别使用Serial,Serial2,Serial3进行表示。为了与板子自带的USB 转串口兼容,Serial其实是USART2,Serial2是USART1,Serial3是USART3。串口采用主动发送,中断接收的方式。
  • 更多的软件细节请参考兼容包STM32F30X/cores/Arduino中的代码。
  • 兼容包STM32F30X/system中存放的是CMSIS以及固件库。真正起作用的是头文件。源文件并不参与编译。修改system里面的源文件并不会起作用。
  • 使用者可以将自己的代码添加至STM32F30X/cores/Arduino文件夹,以及STM32F30X/variants/Nucleo302中。这两个文件夹中的所有代码都能够参与编译。一般来说,建议,将Arduino相关的代码放置在Arduino文件夹。variants中仅仅放置每一个芯片读一无二的信息,例如启动文件,system_stm32f30x.c,引脚信息文件。
  • 在启动的时候,已经打开算了所有的GPIO的时钟。
  • 在启动的时候,已经将systick配置成为1ms中断的工作方式。systick也正是delay函数工作的保证。
  • 对函数有任何疑问,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实现的函数:

  • digitalWrite
  • digitalRead
  • toggleDigital
  • pinMode
  • Serial.xxx
  • delay

习惯了MDK,不想使用Arduino瞎折腾怎么办?

如果你不习惯使用Arduino那个简陋的IDE,那么完全可以下载一份兼容包放在KEIL中使用。我之前测试代码的时候是先在KEIL MDK中测试成功,之后才放进Arduino中去的。下面就介绍给大家,如何在keil中使用这份代码:

  • 在磁盘的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位置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叫做Nucleo302吧。在Nucleo302中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Project,用于存放我们MDK的工程代码的。
  • 将STM32F30X.rar下载,解压,打开STM32F30X文件夹,将里面的[cores],[system],[variants]文件夹拷贝到Nucleo302中。拷贝完之后,Nucleo302中的文件夹大概是这个样子:                                                                                     {  [Project]
                         |  [cores]
         Nucleo302 |  [system]
                         { [variants]
  • 将variants/Nucleo302中的启动文件换成KEIL MDK的版本。
  • 参照下方工程图示,在工程中建立Arduino,FrameLib,variants三个文件夹,将Nucleo302(磁盘上的文件夹)/cores/arduino中的所有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的Arduino文件夹。将ST库文件中的必要代码添加到FrameLib文件夹。将variants中的所有源文件添加至工程的variants文件夹。
  • 添加一个用户编程文件(名字随便,以.cpp结尾),我习惯使用loop.cpp。这个文件包含Arduino.h,写setup和loop函数。
  • 在KEIL的define中定义一下几个宏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__FPU_PRESENT=1,__FPU_USED=1 (后两个参数是为了使用浮点运算而添加的)。
  • 添加必要的头文件路径。
  • 设置ST-LINK调试的参数。选择SW方式。
  • 编译,下载,调试。

ST-LINK下载工具:

兼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