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76RG开发] 之list菜单+红外控制

楼主(2016-06-17):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所以就晚上自己加加班搞搞这块L476RG的板子,说出来都是泪,首先自己装的STM32CubeMX老是闪退,自己准备用TIM进行捕捉解红外码,调试2个周末加3个晚上终于搞定了,ST推出的库一开始用感觉真不方便,很多地方多不懂。自己就这样硬着头皮慢慢啃了,后来在论坛上发现版主netlhx的《NUCLEO教程》真是新手的指路灯,再次感谢netlhx版主的资料分享。
        我这次做的是用红外遥控可以使液晶显示多个画面,字库自己做的,可以用红外修改参数的数值并保存,有些比较重要的画面还有要求输入密码,只有密码正确才能进入,废话不多说了,看图吧。
       添加一些代码,我觉得注释还是蛮多的,详情见附件源码。
//-------------------------------------
//
// 具体菜单选项定义,定义一个结构数组
// 存储在编码区,节省内存RAM
//
//-------------------------------------
struct Option  sOption[OPTIONMETE] = {
  {0,4,13, "基本设置        ",4},    //0
  {0,18,13,"反馈设置        ",4},    //1
  {0,46,13,"高级设置        ",4},    //2
  {0,73,13,"故障诊断        ",4},    //3
  {1,OPTIONMETE-1,0,"                ",0},  //4
  {1,OPTIONMETE-1,0,"  请输入基本密码",0},  //5
  {1,OPTIONMETE-1,0,"                ",0},  //6
  {1,OPTIONMETE-1,0,"                ",0},  //7
  {2,OPTIONMETE-1,0,"关位确认        ",4},  //8
  {2,OPTIONMETE-1,0,"开位确认        ",4},  //9
  {2,OPTIONMETE-1,0,"调节死区        ",4},  //10
  {2,OPTIONMETE-1,0,"丢信动作        ",4},  //11
  {2,OPTIONMETE-1,0,"关过矩值        ",4},  //12
  {2,OPTIONMETE-1,0,"开过矩值        ",4},  //13
  {2,OPTIONMETE-1,0,"显示方向        ",4},  //14
  {2,OPTIONMETE-1,0,"现场控制        ",4},  //15
  {2,OPTIONMETE-1,0,"更改基本密码    ",6},  //16
  {2,OPTIONMETE-1,0,"恢复出厂值      ",5},  //17
  {3,OPTIONMETE-1,1,"                ",0},  //18
  {3,OPTIONMETE-1,1,"  请输入反馈密码",0},  //19
  {3,OPTIONMETE-1,1,"                ",0},  //20
  {3,OPTIONMETE-1,1,"                ",0},  //21
  {4,OPTIONMETE-1,1,"低端微调        ",4},  //22
  {4,OPTIONMETE-1,1,"高端微调        ",4},  //23
  {4,27,1,"触点输出        ",4},    //24
  {4,27,1,"扩展触点        ",4},    //25
  {4,OPTIONMETE-1,1,"更改反馈密码    ",6},  //26
  {5,OPTIONMETE-1,24,"关到位          ",3},     //27
  {5,OPTIONMETE-1,24,"开到位          ",3},     //28
  {5,OPTIONMETE-1,24,"关过矩          ",3},     //29
  {5,OPTIONMETE-1,24,"开过矩          ",3},     //30
  {5,OPTIONMETE-1,24,"过  矩          ",3},     //31
  {5,OPTIONMETE-1,24,"正在关          ",3},     //32
  {5,OPTIONMETE-1,24,"正在开          ",3},     //33
  {5,OPTIONMETE-1,24,"正在运行        ",4},     //34
  {5,39,24,"中间位置        ",4},   //35
  {5,OPTIONMETE-1,24,"远方位置        ",4},     //36
  {5,OPTIONMETE-1,24,"现场位置        ",4},     //37
  {6,OPTIONMETE-1,35,"  运行到达位置  ",0},     //38
  {6,OPTIONMETE-1,35,"                ",0},     //39
  {6,OPTIONMETE-1,35,"                ",0},     //40
  {6,OPTIONMETE-1,35,"                ",0},     //41
  {7,OPTIONMETE-1,24,"    故障报警    ",0},     //42
  {7,OPTIONMETE-1,24,"过矩报警        ",4},     //43
  {7,OPTIONMETE-1,24,"远方报警        ",4},     //44
  {7,OPTIONMETE-1,24,"                ",0},     //45
  {8,OPTIONMETE-1,2,"                ",0},  //46
  {8,OPTIONMETE-1,2,"  请输入高级密码",0},  //47
  {8,OPTIONMETE-1,2,"                ",0},  //48
  {8,OPTIONMETE-1,2,"                ",0},  //49
  {9,OPTIONMETE-1,2,"ESD 设置        ",4},  //50
  {9,OPTIONMETE-1,2,"关闭方式        ",4},  //51
  {9,OPTIONMETE-1,2,"关闭方向        ",4},  //52
  {9,OPTIONMETE-1,2,"正反作用        ",4},  //53
  {9,OPTIONMETE-1,2,"转矩显示        ",4},  //54
  {9,OPTIONMETE-1,2,"反馈低端        ",4},  //55
  {9,OPTIONMETE-1,2,"两线控制        ",4},  //56
  {9,OPTIONMETE-1,2,"标定低信        ",4},  //57
  {9,OPTIONMETE-1,2,"标定高信        ",4},  //58
  {9,OPTIONMETE-1,2,"刹车制动        ",4},  //59
  {9,OPTIONMETE-1,2,"停动时间        ",4},  //60
  {9,OPTIONMETE-1,2,"间断运行        ",4},  //61
  {9,OPTIONMETE-1,2,"更改高级密码    ",6},  //62
  {9,OPTIONMETE-1,2,"基本密码查询    ",6},  //63
  {9,OPTIONMETE-1,2,"反馈密码查询    ",6},  //64
  {9,66,2,"保存出厂值      ",5},  //65
  {10,OPTIONMETE-1,65,"                ",0},  //66
  {10,OPTIONMETE-1,65,"请输入出厂密码  ",0},  //67
  {10,OPTIONMETE-1,65,"                ",0},  //68
  {10,OPTIONMETE-1,65,"                ",0},  //69
  {11,OPTIONMETE-1,65,"保存出厂设置    ",6},  //70
  {11,OPTIONMETE-1,65,"电源选项        ",4},  //71
  {11,OPTIONMETE-1,65,"远方保持        ",4},  //72
  {12,OPTIONMETE-1,3,"方式钮位置      ",5},  //73
  {12,OPTIONMETE-1,3,"操作钮位置      ",5},  //74
  {12,OPTIONMETE-1,3,"远方打开信号    ",6},  //75
  {12,OPTIONMETE-1,3,"远方关闭信号    ",6},  //76
  {12,OPTIONMETE-1,3,"远方保持信号    ",6},  //77
  {12,OPTIONMETE-1,3,"远方自动信号    ",6},  //78
  {12,OPTIONMETE-1,3,"远方ESD 信号    ",6},  //79
  {12,OPTIONMETE-1,3,"控制电流        ",4},  //80
  {13,OPTIONMETE-1,61,"开向始位        ",4}, //81
  {13,OPTIONMETE-1,61,"开向终位        ",4}, //82
  {13,OPTIONMETE-1,61,"开向动程        ",4}, //83
  {13,OPTIONMETE-1,61,"开向停时        ",4}, //84
  {13,OPTIONMETE-1,61,"关向始位        ",4}, //85
  {13,OPTIONMETE-1,61,"关向终位        ",4}, //86
  {13,OPTIONMETE-1,61,"关向动程        ",4}, //87
  {13,OPTIONMETE-1,61,"关向停时        ",4}, //88
  {14,OPTIONMETE-1,50,"ESD 动位        ",4}, //89
  {14,OPTIONMETE-1,50,"ESD 有效电平    ",6}, //90
  {14,OPTIONMETE-1,50,"ESD 超越过热    ",6}, //91
  {14,OPTIONMETE-1,50,"ESD 超越停止    ",6}, //92
  {14,OPTIONMETE-1,50,"ESD 超越间断    ",6}, //93
  {14,OPTIONMETE-1,50,"ESD 超越过矩    ",6}, //94
  {15,OPTIONMETE-1,56,"    两线设置    ",0}, //95
  {15,OPTIONMETE-1,56,"有信开,无信关  ",7}, //96
  {15,OPTIONMETE-1,56,"有信关,无信开  ",7}, //97
  {MENULEVEL-1,OPTIONMETE-1,0,"",0}        //98
};

//----------------------------------------
//
//  菜单上移一项函数
// 函数原形:void MenuUpOneOption (void);
// 没有参数,没有返回值
// 调用方式:void MenuUpOneOption (void);
//
//----------------------------------------
void MenuUpOneOption (void)
{
  if(MenuLevelStart())          //如果当前为表单第一项
  {
    if(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4)  //并且表单中选项数目大于等于4个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3; //第一行显示索引号为倒数第四项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选择索引为表单最后一项
      SelectLine = 4;             //标记选择行为第四行
      DIS12864M();               //刷新屏幕显示
    }
    else            //如果选项数目并不大于四个
    {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   //选择索引为当前表单最后一个
      SelectLine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    //显示行表单数目(最后一个)
      DIS12864M();             //刷新屏幕显示
    }
  }
  else              //如果当前不是开始索引
  {
    if(SelectLine==1)           //并且已经在屏幕最上边一行
    {
      FirstLineDisIndex--;      //显示索引上移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减
      SelectLine = 1;           //选择行还是第一行
      DIS12864M ();             //刷新屏幕
    }
    else       //如果不是第一行
    {
      SelectLine--;             //选择行自减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减
      DIS12864M ();             //刷新屏幕显示
    }
  }
}
//----------------------------------------
//
//  菜单下移一项函数
// 函数原形:void MenuDownOneOption (void);
// 没有参数,没有返回值
// 调用方式:void MenuDownOneOption (void);
//
//----------------------------------------
void MenuDownOneOption (void)
{
  if(MenuLevelEnd())            //如果当前是表单最后一个索引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第一行显示索引为表单第一个选项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选择索引为表单第一个选项索引
    SelectLine = 1;              //选择行为第一行
    DIS12864M ();                //刷新显示
  }
  else           //如果不是最后的索引
  {
    if(SelectLine!=4)           //如果当前不是屏幕最底行
    {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加
      SelectLine++;              //选择行下移
      //  SetALineReverse (SelectLine);      //刷新选择行
      DIS12864M ();              //刷新显示
    }
    else          //如果是屏幕最低行
    {
      FirstLineDisIndex++;      //第一行显示下移
      SelectIndex++;            //选择索引自加
      DIS12864M();              //刷新显示
    }
  }
}
//----------------------------------------
//
//  菜单退出功能函数
// 函数原形:void MenuCancelOption (void);
// 没有参数,没有返回值
// 调用方式:void MenuCancelOption (void);
//
//----------------------------------------
void MenuCancelOption (void)
{
  if(SelectIndex != OPTIONMETE-1)  //如果不是从功能返回
  {
    if(CancelIndex_flag == 1 && 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 == 5) { CancelIndex_flag = 0; SelectIndex = 25;}
    else
      SelectIndex = sOption[SelectIndex].CancelIndex; //选择索引为选项返回索引
  }
  else    //如果是从功能返回
    SelectIndex = LastIndex;//索引等于进入前保存索引
  if(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2]>=4)      //如果返回表单选项数目大于4个
  {
    if(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3)  //根据返回选项确定显示首项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3;
      SelectLine = 4-(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1]-SelectIndex);
      DIS12864M ();        //刷新显示
    }
    else  //一般显示方式
    {
      FirstLineDisIndex = SelectIndex; //第一行显示索引
      SelectLine = 1;     //选择第一行
      DIS12864M ();       //刷新菜单
    }
  }
  else   //如果返回表单选项数目不足4个
  {
    FirstLineDis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  //第一行显示索引为表单第一项
    SelectLine = SelectIndex - Level[sOption[SelectIndex].KeyLevel][0]+1; //选择行标志为当前选择索引对应行
    DIS12864M ();         //刷新菜单
  }
}

因为之前的文件比较大,我就上传了源代码(未添加L4的库),现在我已经将整个开发工程上传到百度云(可直接编译)。
链接:

main.c文件:
/**
  ******************************************************************************
  * @file    TIM/TIM_InputCapture/Src/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16-September-2015
  * @brief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use the TIM peripheral to measure only
  *          the frequency  of an external signal.
  ******************************************************************************
  * @attention
  *
  * [b]©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b]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12864_st7567.h"
#include "sys_time.h"
#include "HS0038.h"
/** @addtogroup STM32L4xx_HA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TIM_InputCaptur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Captured Values */
uint32_t               uwIC2Value1 = 0;
uint32_t               uwIC2Value2 = 0;
uint32_t               uwDiffCapture = 0;

/* Capture index */
uint16_t               uhCaptureIndex = 0;

/* Frequency Value */
uint32_t               uwFrequency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extern void MenuReflash(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72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2 */
  BSP_LED_Init(LED2);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延时函数初始化 */
  Delay_init(72);

  /* 红外初始化 */
  HS0038_init();

  /* LCD初始化 */
  ST7567_Init();

  /* 初始化界面 */
  running_interface();

  while (1)
  {
    if(IR_OK_flag)   //红外控制
    {
      IR_OK_flag = 0;
      MenuReflash();
    }
        BSP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
}

/**
  * @brief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tim : hadc handle
  * @retval None
  */
uint8_t IR_value_old = 0;
uint8_t IR_value[4]={0};
uint8_t IR_OK_flag = 0;
uint16_t tim_value=0;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static uint8_t sta_flag = 0,i=0,num=0;
  static uint16_t IR_time[33]={0};

        tim_value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 TIM_CHANNEL_2);

        if( tim_value >= 1200 && tim_value<= 1500 )   //寄一个数0.01ms
        { sta_flag = 1; }
        if(sta_flag)
        {
          if( i <= 8 ) num = 0;
          else if( i <= 16 ) num = 1;
          else if( i <= 24 ) num = 2;
          else if( i <= 32 ) num = 3;

          IR_value[num] <<= 1;

          if( tim_value >160 )
          {
                IR_value[num] |= 0x01;
          }
          else
          {
                IR_value[num] &= 0xfe;
          }

          IR_time[i++] = tim_value;

          IR_value_old = 0;
          if(i>=33)
          {
                 i=0;
                 sta_flag =0;
                 if(IR_value[0]==Judgment_value)
                 {
                   IR_OK_flag = 1;
                   IR_value_old = IR_value[3];
                 }
                 else
                 {
                   IR_value[0]=0;
                   IR_value[1]=0;
                   IR_value[2]=0;
                   IR_value[3]=0;
                 }
          }
        }
        TIM1->CNT = 0;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s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MSI)
  *            SYSCLK(Hz)                     = 72000000
  *            HCLK(Hz)                       = 72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1
  *            APB2 Prescaler                 = 1
  *            HSI Frequency(Hz)              = 16000000
  *            PLL_M                          = 2
  *            PLL_N                          = 18
  *            PLL_R                          = 2
  *            PLL_P                          = 7
  *            PLL_Q                          = 2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__PWR_CLK_ENABLE();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H_CLK_ENABLE();
  __GPIOC_CLK_ENABLE();
  __GPIOA_CLK_ENABLE();
  _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s : PC5 PC6 PC8 PC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Turn LED2 on */
  BSP_LED_On(LED2);
  while (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Lcd菜单 HS003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