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关于数码管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6-06-17):
程序是可以实现倒计时的,而且倒计时也基本正确,但是在复位后发现第一秒由9999到9998的时候,过了大约2s的时间,其他的都没问题,P0段选,P2位选。求各位大神解决#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humag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chushi[]={0x90,0x90,0x90,0x9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m=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10000;

     TMOD=0x01;
           TH0=0xEC;
           TL0=0x78;
           EA=1;
           ET0=1;
           TR0=1;

           while (1)
           {
              if (cnt==200)
                  {
                      cnt=0;
                            j--;
                            chushi[0]=shumaguan[j/1000%10];
                            chushi[1]=shumaguan[j/100%10];
                                  chushi[2]=shumaguan[j/10%10];
                                  chushi[3]=shumaguan[j%10];

                  }

           }
}

void Tnterruptime0()interrupt 1
{
     cnt++;
     TH0=0xEC;
           TL0=0x78;
         switch(m)
         {
            case 0:P0=chushi[0];P2=~0x01;m++;break;
                  case 1:P0=chushi[1];P2=~0x02;m++;break;
                  case 2:P0=chushi[2];P2=~0x04;m++;break;
                  case 3: P0=chushi [3];P2=~0x08;m=0;break;

         }

}

网友A: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