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2.4G无线模块收发c8051f330单片机程序包含PCB SCH文件

楼主:
2.4G无线模块收发程序,包含PCB  SCH文件及c8051f330单片机代码

无线收发原理图

无线收发pcb板
/*********************************************************************************
*说明:本文件为数据机密文件,具体加密方法在下面有介绍。
*版本:V1.1.1
*编写:谢金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建立日期:2014.12.6
*修订日期:无
*修订内容:无
*********************************************************************************/
/*数据加密算法为:源数据加上序号->奇偶位分体->序奇先1、序偶先2->字节四位调换
*数据解密算法为:字节四位调换->序奇先1、序偶先2->奇偶位分体->数据减去序号->信息数据*/
#include "password.h"
#define OrderNumber 1
#define DataFirst   2
#define DataSecond  3
unsigned int SendDataArray[4];
unsigned int ReceiveDataArray[4];
unsigned char TxBuf[6]={0,0,0,0,0,0};
unsigned char RxBuf[6]={0,0,0,0,0,0};
/*调用前将数据放在最后一字节,前三字节为组号,第四字节为序号*/
/****************************************************************************
* 名    称:Timer1_ISR()
* 功    能:用于电机驱动的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输出pwm波形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中断时间为文件开头的定义值(初始化为4*100ms)
****************************************************************************/
void DataEncrypt( void )//加密算法
{
        unsigned int TempData;
        SendDataArray[OrderNumber]=RxBuf[3];
        SendDataArray[DataSecond]=RxBuf[5];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SendDataArray[OrderNumber];//源数据加上序列号
        SendDataArray[DataFirst] =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0xAA);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0x55);//奇偶分体
        if(SendDataArray[OrderNumber]%2==0)//序号为偶数,先2后1,即数据两个字节调换位置
        {
                TempData = SendDataArray[DataFirst];
                SendDataArray[DataFirst] =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TempData;
        }
        TempData = SendDataArray[DataFirst];
        SendDataArray[DataFirst] = ((TempData & 0x0F) +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0xF0));//两字节四位混合,即第一字节后四位与第二字节前四位组成第一字节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TempData & 0xF0) + (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0x0F));//两字节四位混合,即第一字节前四位与第二字节后四位组成第二字节
        RxBuf[4]=SendDataArray[DataFirst];
        RxBuf[5]=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
* 名    称:Timer1_ISR()
* 功    能:用于电机驱动的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输出pwm波形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中断时间为文件开头的定义值(初始化为4*100ms)
****************************************************************************/
void DataDecrypt( void )//解密算法
{
        unsigned int TempData;
        SendDataArray[OrderNumber]=RxBuf[3];
        SendDataArray[DataFirst]=RxBuf[4];
        SendDataArray[DataSecond]=RxBuf[5];
        TempData = ReceiveDataArray[DataFirst];
        ReceiveDataArray[DataFirst] = ((TempData & 0x0F)+(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0xF0));//混合第一字节重组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TempData & 0xF0)+(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0x0F));//混合第二字节重组
        if(ReceiveDataArray[OrderNumber]%2==0)//序号为偶数,先2后1,即数据两个字节调换位置
        {
                TempData = ReceiveDataArray[DataFirst];
                ReceiveDataArray[DataFirst] =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TempData;
        }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ReceiveDataArray[DataFirst] & 0xAA) +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0x55);//奇偶体合二为一
        ReceiveDataArray[DataSecond] -= ReceiveDataArray[OrderNumber];//减去序号,得到实际数据
        RxBuf[5]=SendDataArray[DataSecond];
}

/**************************************************************************************
*说明:小键盘函数文件。本文件包含有键盘的采集函数,缓冲区入栈出栈,键值读取等。利用
           定时器0调用扫描函数,得到相应键值,然后在主循环中可以随时读出键值进行相应操作。
           本程序可以采集按下和松开两种状态的键值,便于应用。
*建立日期:2014.12.6
*修订日期:无
*修订内容:无
**************************************************************************************/
/**************************************************************************************
                             *****键盘硬件示意图*****
            +-------------+
            | 定时器0中断 |               软件结构
            +-------------+
                   |
            +-------------+   +-------------+   +-------------+
KEY1_IO -->| Key_ScanIO  |   |  KeyBuff[]  |   |Key_GetKey() |
... ... -->|  键盘扫描   |-->|  键盘缓冲   |-->|             |-->应用程序
KEY4_IO -->|  函    数   |   |  队列(FIFO) |   |键盘读取函数 |
            +-------------+   +-------------+   +-------------+

按键IO口硬件连接:
                  c8051f330
               +---------------+
     +---KEY4--|P0.7           |
     |         |               |
     +---KEY3--|P1.0           |
     |         |               |
     +---KEY2--|P1.1           |
     |         |               |
     +---KEY1--|P1.2           |
     |         +---------------+
    GND
***************************************************************************************/
#include "c8051f330.h"

#define KEYBUFF_SIZE   8    /*键盘缓冲区大小,根据程序需要自行调整*/

sbit KEY4_IO=P0^7;          //KEY1输入IO的定义(P0.7)
sbit KEY3_IO=P1^0;          //KEY2输入IO的定义(P1.0)
sbit KEY2_IO=P1^1;          //KEY3输入IO的定义(P1.1)
sbit KEY1_IO=P1^2;          //KEY4输入IO的定义(P1.2)

unsigned char KeyBuff[KEYBUFF_SIZE]; //定义键盘缓冲队列数组(FIFO)
unsigned char Key_IndexW=0;          //键盘缓冲队列写入指针(头指针)
unsigned char Key_IndexR=0;          //键盘缓冲队列读取指针(尾指针)
unsigned char Key_Count=0;           //键盘缓冲队列内记录的按键次数
unsigned char key_flag=0;

bit P_KEY1=1;               //存放KEY1前一次状态的变量
bit N_KEY1=1;               //存放KEY1当前状态的变量
bit P_KEY2=1;               //存放KEY2前一次状态的变量
bit N_KEY2=1;               //存放KEY2当前状态的变量
bit P_KEY3=1;               //存放KEY3前一次状态的变量
bit N_KEY3=1;               //存放KEY3当前状态的变量
bit P_KEY4=1;               //存放KEY4前一次状态的变量
bit N_KEY4=1;               //存放KEY4当前状态的变量

#define KEY1_ON   0x01
#define KEY2_ON   0x02         /*按下键值宏定义*/
#define KEY3_ON   0x04
#define KEY4_ON   0x08
#define KEY1_OFF  0x03
#define KEY2_OFF  0x05         /*松开键值宏定义*/
#define KEY3_OFF  0x06
#define KEY4_OFF  0x07
#define NOKEY     0x00

#define KEY_ON  0          /*IO口低电平表示按下*/
#define KEY_OFF 1

bit KEY_EA;
#define DISABLE_INT;  KEY_EA=EA;   EA=0; /*关闭中断的宏定义*/
#define RESTORE_INT;  EA=KEY_EA;         /*恢复中断的宏定义*/

/****************************************************************************
* 名    称:Key_InBuff()
* 功    能:将一次键值压入键盘缓冲队列
* 入口参数:Key:被压入缓冲队列的键值
* 出口参数:无
****************************************************************************/
void Key_InBuff(unsigned char Key)
{
  if(Key_Count>=KEYBUFF_SIZE) return;//若缓冲区已满,放弃本次按键
  DISABLE_INT;
  Key_Count++;                       //按键次数计数增加
  KeyBuff[Key_IndexW] = Key;         //从队列头部追加新的数据
  if (++Key_IndexW >=  KEYBUFF_SIZE) //循环队列,如果队列头指针越界
   {
    Key_IndexW = 0;                  //队列头指针回到数组起始位置
   }
  RESTORE_INT;
}
/****************************************************************************
* 名    称:Key_GetKey()
* 功    能:从键盘缓冲队列内读取一次键值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若无按键,返回0,否则返回一次按键键值。
* 说    明: 调用一次该函数,会自动删除缓冲队列里一次按键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GetKey()
{ unsigned char Key;
  if(Key_Count==0)  return(NOKEY);     //若无按键,返回0
  DISABLE_INT;//队列操作过程中不允许被定时中断执行ScanIO函数,保护全局变量正确
  Key_Count--;                     //按键次数计数减1
  Key=KeyBuff[Key_IndexR];         //从缓冲区尾部读取一个按键值
  if (++Key_IndexR >= KEYBUFF_SIZE)//循环队列,如果队列尾指针越界
     {
      Key_IndexR = 0;             //队列尾指针回到数组起始位置
     }
  RESTORE_INT;                    //恢复中断允许
  return Key;
}
/****************************************************************************
* 名    称:Key_ScanIO()
* 功    能:扫描键盘IO口并判断按键事件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键值压入缓冲队列
* 说    明: 该函数需要每隔1/10秒至1/100秒调用一次。最好放在定时中断内执行。
            如果中断间隔太长,可能丢键;间隔太短不能消除抖动。
****************************************************************************/
void Key_ScanIO()
{
   P_KEY1=N_KEY1;  //保存KEY1前一次的状态
   N_KEY1=KEY1_IO; //读取KEY1当前的状态

   P_KEY2=N_KEY2;  //保存KEY2前一次的状态
   N_KEY2=KEY2_IO; //读取KEY2当前的状态

   P_KEY3=N_KEY3;  //保存KEY3前一次的状态
   N_KEY3=KEY3_IO; //读取KEY3当前的状态

   P_KEY4=N_KEY4;  //保存KEY4前一次的状态
   N_KEY4=KEY4_IO; //读取KEY4当前的状态

//*********************自锁方式读键盘*********************************
   if((P_KEY1==KEY_OFF)&&(N_KEY1==KEY_ON)&&key_flag==0) {key_flag=1;Key_InBuff(KEY1_ON);}         //KEY1按下
   if((P_KEY1==KEY_ON)&&(N_KEY1==KEY_OFF)&&key_flag==1) {key_flag=0;Key_InBuff(KEY1_OFF);} //KEY1松开
   if((P_KEY2==KEY_OFF)&&(N_KEY2==KEY_ON)&&key_flag==0) {key_flag=2;Key_InBuff(KEY2_ON);}         //KEY2按下
   if((P_KEY2==KEY_ON)&&(N_KEY2==KEY_OFF)&&key_flag==2) {key_flag=0;Key_InBuff(KEY2_OFF);} //KEY2松开
   if((P_KEY3==KEY_OFF)&&(N_KEY3==KEY_ON)&&key_flag==0) {key_flag=3;Key_InBuff(KEY3_ON);}
   if((P_KEY3==KEY_ON)&&(N_KEY3==KEY_OFF)&&key_flag==3) {key_flag=0;Key_InBuff(KEY3_OFF);}
   if((P_KEY4==KEY_OFF)&&(N_KEY4==KEY_ON)&&key_flag==0) {key_flag=4;Key_InBuff(KEY4_ON);}
   if((P_KEY4==KEY_ON)&&(N_KEY4==KEY_OFF)&&key_flag==4) {key_flag=0;Key_InBuff(KEY4_OFF);}
}

//********************************************************结束**************************************************************

所有资料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19-08-16):
很好的资料,支持一下!

网友B(2020-04-30):
楼主用的什么画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