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IDE找不到编译器(XC8等)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6-18):
MPLAB XIDE集成环境在编译时,老是提示:配置default,使用工具XC8,但没有工具文件目录......鼓捣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手工添加编译器的路径。分享一下,给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
在菜单栏里:窗口--选项--嵌入式--编译工具--添加。然后找到并添加编译器的文件目录。问题解决,OK!

网友A(2017-09-14):
谢谢,问题解决!不过的是在菜单栏里:工具--选项--嵌入式--编译工具--添加。然后找到并添加编译器的文件目录。

网友B(2018-05-01):
按照这个 操作就可以啦

网友C(2021-08-27):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 操作就可以啦

网友D(2023-11-04):
请教:
使用mplabx,xc8编译器,1.2.99
编译pic16f19197,发现h口没有,请问遇到类似问题没

网友E:
有做锂电池保护板的程序吗,学习一下

网友F:
MPLAB x IDE 6.x 以后版本无法使用 MASM Assembly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