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2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的使用 含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

楼主:
HT22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 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容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相连接。因此该产品具有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极高等优点。每个DHT22传感器都在极为精确的湿度校验室中进行校准。校准系数以程序的形式储存在OTP内存中,传感器内部在检测信号的处理过程中要调用这些校准系数。 单线制串行接口,使系统集成变得简易快捷。超小的体积、极低的功耗, 信号传输距离可达20米以上, 使其成为各类应用甚至最为苛刻的应用场合的最佳选则。产品为 4 针单排引脚封装。 连接方便, 特殊封装形式可根据用户需求而提供。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22,DHT22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0);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宜小于 2S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