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单片机相关毕业答辩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6-06-18):
★由于每一个答辩老师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见解,所以每一个老师问出来的问题都可能不同,本文将系统将设计中的常识常见的问题进行整理出来以供不时之需。就算在答辩中老师没有问起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让大家对设计中的原理认识还是有所帮助的。另外根据个人的经验告诉大家,在答辩中老师可能会问起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例如做的一个手机蓝牙小车,老师可能会问在操控的时候手机掉地上该如何办?问是否能用别的手机进行继续操控,如果可以,那么安全性又该如何解决?总之像这类的问题就是一个坑,大家可以随机应变。在问答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沉默,想到什么就大胆的回答。另外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坚信设计为自己所做,在答辩的时候老师不会让你现场制作,比较后面还有那么多同学等着答辩的,实在有点破绽那就说有让学的比较好的同学帮忙。

☆.STC89C51/52、AT89C51/52、AT89S51/52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答:

共同点:都是采用MCU-51内核,引脚和编程方面都是一样,所以统称为51单片。大家一定要记住51单片机不是单单指的是AT89C51或者STC89C51,51单片机是属于一个系列都采用MCU-51内核。

不同点:从这些单片机型号上来认识它们。

:开头的字母指的是生产的厂商。“STC”是宏晶科技、“AT”是Atmel公司;

:“89C”和“89S”这个是单片机型号。‘9’表示内部含有Flash存储器;‘C’表示CMOS产品;‘S’表示含有串行下载Flash存储器;

:“51”和“52”这是表示内部程序存储空间大小。其中“51”表示有4K程序存储空间,“52”有8K程序存储空间,另外还有“54”、“55”、“58”、“516”等依次类推即可。。。所以这个也是在设计中选择单片机具体型号上的一个关键地方。如果程序的大小为5K,那么用“51”的只有4K就装不下不可行,所以只能使用“52”。如果程序只有2K,那么使用“51”有4K的存储空间那就足够了,那么会问使用“52”行吗,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只有芯片的程序存储空间大于实际程序的大小就可以,这个好比U盘的大小,大家想下就知道了。

☆.如果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

答:

首先,下载程序你就的有一根线将板子上的单片机和电脑进行连接起来(大家要注意这个不是那个圆孔的电源线,电源线只能用于供电而不能下载程序),那么这根线就叫作下载器

然后,电脑上需要装上下载器对应的驱动。(这个不难理解,就好比,你键盘或鼠标你买回来第一次插到电脑上没有安装驱动是不能用的,等驱动安装好才能使用)。

再来,电脑上需要有下载程序的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只要再软件中选择好需要下载的程序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下载进入。(切记STC的单片机需要冷启动才能下载,所谓能启动就是板子上先关闭电源,在电脑上点击下载后,在将板子的电源打开。如果没有冷启动这个是没办法下载的)

具备以上三个点就可以将程序从电脑下载到单片机中了。

备注:STC和AT这两个单片机的下载程序方法是不一样的,STC单片机用串行下载线(如:PL2303)就可以了,而AT单片机需要用专门的下载器(如:SP200)。对应的下载器驱动也需要安装对应的。下载软件也是需要对应支持。我们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软件(STC采用  ,AT采用  )。具体的教程可以下载资料中《11-相关软件下载》文件夹中《程序下载软件《普中下载软件》的下载链接进行下载,里面有具体的下载教程。

☆.单片机上一共具有多少个引脚,多少个IO口?

答:

我们使用的单片机STC89C51/52、AT89C51/52、AT89S51/52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具有40引脚。其中32IO,分为P0、P1、P2、P3四组八位IO口。P0、P1、P2这三组只能作为普通IO口用(正常的输入输出操作),而P3具有普通IO的功能外还可以使用第二功能(如串口通讯,计数器输入,外部中断触发等)。

☆.P0口的上拉电阻(排阻)是否有必要加上?或者为什么需要加上拉电阻(排阻)?

答:

51单片机的P0口时漏极开路输出

作为输出:如果没有接上拉电阻(排阻)的话输出电流非常低,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0,但是输出高电平是处于高阻态并非5V,也就是说输出高电平不稳定。所以需要添加上拉电阻(排阻)(即:一端连接到VCC),由VCC通过这个上拉电阻给负载提供电流,使得高电平输出稳定。

作为输入:当P0作为输入时可以不加上拉电阻(排阻),不过需要在读之前先将P0置1,使P0口处于高阻浮空状态,这样所输入高电平才能被读取,否则无法正确读取到高电平。

综合以上,P0加上拉是有必要的,不管作为输入还是输出。输入这个必须的加,输出的话如果没有加在每次读取都得先置1程序上显得麻烦,添加了上拉就不需要多余这一步。

☆.晶振是如何选择?或者说为什么要选择12MHZ或者11.0592MHZ?

答:

在51单片机上晶振通常采用的是12MHZ或者11.0592MHZ。采用6MH、24MHZ等也是可以,只要再单片机晶振频率范围之内就可以。

如果采用12MHZ晶振的话,经过12分频后一个指令周期刚好1us,这样对于需要计时的程序就非常有帮助了。刚好1us计算非常方便。

如果采用11.0592MHZ晶振的话,对于波特率的产生可以作为理论0误差(晶振本身也不可能刚好11.0592MHZ,所以不可能说百分百的)。而采用12MHZ或者别的晶振的时候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误差这样就会导致通讯失败。所以在红外遥控,串口通讯上我们都是采用11.0592MHZ。

我们在除了以上两种特殊情况选择11.0592MHZ外,其余的都一致采用12MHZ。

☆.51单片机共有几个中断,分别是什么?

答:

5。分别为:外部中断0、定时/计数器中断0、外部中断1、定时/计数器中断1、串口中断。优先级(也就是同时发生情况下先执行哪一个中断):外部中断0>定时/计数器中断0>外部中断1>定时/计数器中断1>串口中断。

☆.为什么仿真图看上去和实物(或原理图)有差别?(这问题针对可以仿真的设计,不可以仿真的设计可以了解下或者忽略)。

答:

              原理图采用的是DXP软件绘制,而仿真图采用的是Proteus软件绘制。大家会问如果焊接是看哪一个图?焊接的时候最好就是看PCB图,PCB图上的元件尺寸和布局都是最接近实物的,而原理图和仿真图是没有布局,原理图上的元件也没具体的尺寸,仿真图上可能有的元件使用别的代替所有。

首先仿真这只是一个模拟现实的虚拟环境,它是处于理想的一个环境下模拟现实情况,然后在显示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告诫大家仿真可行的,你做出东西来也不一定可以运行,大家千万别以为仿真可以的做出来的东西就可以(不过大家仿真我们做的仿真和实物都是经过调试OK的)。

比如:在仿真中的单片机你不用接VCC和GND,而在事物上你没接连电都没有还怎么运行;在仿真中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也可以不接,而在实际上不接就等同于一个人没有心脏(无法运行);还有仿真中DS1302时钟芯片在每次开启仿真时都会自动校准电脑上的时间(也就是电脑上时间多少仿真里就多少),而实际就没办法只能靠备用电池提供电源继续供电,才能保持时间的准确;还有仿真中可能很多器件是没有的比如酒精传感器、烟雾传感器、震动传感器等等,没有怎么办?那就得根据这些传感器特性找到对应的起来来替代,酒精传感器、烟雾传感器这两种可以用电位器来模拟输出的电压,震动传感器可以用按按键来模拟实际中是否震动产生。。。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 LCD1602左上角的蓝白色东西时什么?作用是什么?

答:

电位器

作用:首先这个电位器接入的是LCD1602第3引脚,查阅LCD1602手册可以知道第3引脚是调节灰度的,而且是采用电压进行控制,在0.5~1V左右显示正常。所以我们采用一个电位器通过连接电源进行分压后输入第3引脚,然后调节电位器就可以得到合适的电压值使得显示清晰。

可是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直接计算一个合适的电阻进行分压接进去就好了,用电位器多麻烦。这个也是考虑过但是为什么还选择电位器,而不是固定电阻,不是省什么成本。而是,供电电压可能不会那么稳定的是5V,那么我们计算的时候就按一个电压进行计算出来这样就进去就一小范围的适合。如果是电位器的话我不管你电源电压多少,我调节电位器都可以调节出合适的电压值出来。

☆.LCD1602采用的是串口还是并口?能够同时显示多少内容的?

答:

并口通讯。最多能够同时显示16*2字符(字符就是像数字、字母这种)内容。

☆. MQ-3酒精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和酒精浓度的关系?

答:

MQ-3是半导体气敏传感器,它的电导率会随着空气中酒精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输出的电压与环境中的酒精浓度呈现出近视线性的关系,电压升高0.1V,气体浓度增加20PPM

☆.LED灯串联的电阻有何作用?阻值又是如何计算出来得到?

答:

首先要知道LED灯上串联的电阻为分压作用。而LED灯工作电流在4~20ma,工作电压3V。根据串联的原理,下图中R1电阻上的电流也应该为4~20ma,而电阻两端的电阻就为:电源电压VCC  -  LED灯工作电压3V=2V。根据R=U/I,可以得到R1阻值在100~500Ω。而如果采用500Ω电阻的话LED灯过于亮,长时间容易烧坏,所以加大了R1阻值到1K

☆.设计中蜂鸣器采用有源还是无源?有源和无源的区别是什么?

答:

采用的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在控制的时候只需要施加高低电平(具体看驱动电路的设计)就可以控制发出声音。

无源蜂鸣器在控制的时候需要脉冲信号才能控制蜂鸣器鸣叫。

☆.蜂鸣器驱动为什么要采用PNP三极管(S8550、9012)?而不采用NPN三极管(S8050、9013)?还有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答:

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所有的IO口会处于短暂的高电平状态。如果采用NPN三极管的话是高电平三极管导通,蜂鸣器鸣叫,这时在上电的时候就会出现鸣叫一声。如果采用PNP三极管的话是低电平三极管导通,蜂鸣器鸣叫,这时在上电的时候处于的高电平并不会对蜂鸣器造成影响。

作用:由于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比较低,而蜂鸣器的工作电流又比较大所以需要三极管进行放大电流才能使得蜂鸣器正常的工作。

☆.ADC0832是几位(分辨率多少)AD转换芯片,有几个通道?

答:

    8AD转换芯片。具有两个通道输入。可以实现四种采集方式,即通道0、通道1、通道0为正通道1为负差分输入、通道0为负通道1为正差分输入。

网友A(2018-05-04):
真的很有用

网友B:
楼主良心网友

网友C:
感谢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D(2018-06-14):
哇,感觉很有用

网友E(2019-01-12):
非常有用

网友F(2019-04-19):
很不错  正好有用

网友G:
很不错,非常有用

网友H:
感谢楼主,这非常有用

网友I:
感觉很有用哦

网友J(2019-06-10):
非常有用!

网友K(2020-03-20):
十分有用

网友L(2020-05-03):
才看到 有没有分享的诶 谢谢啦

网友M:
666,真的有用

网友N:
不用下载,下载后也是就这一页

网友O(2021-05-17):
应该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