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普中科技板送的12864LCD(st7565p)在proteus用哪个液晶屏可以仿真

楼主:
谁知道普中科技板送的12864LCD(st7565p)在proteus用哪个液晶屏可以仿真,

就是这个,貌似所有引脚都用的

最好能在proteus有连线图

网友A(2016-06-18):
有没有大神跪求

网友B(2018-10-07):
你的51的rst端接的啥,还有下面13角的怎么接的,怎么这个符号

网友C: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
⑵ 显示屏数据结构    …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
⒊ 电路和应用程序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2020-11-27):
仿真 普中科技板送的12864LCD(st7565p)

普中科技板送的12864LCD(st7565p).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