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我修改一下程序

楼主:
我想把这个程序驱动步进电机的部分做修改,把程序改为使用ULN2003A驱动的请大家帮忙修改一下吧,谢谢了。
没有图纸程序是别的网站复制的。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P2^2;//定义蜂鸣器
sbit eb=P2^3;//步进电机
sbit ez=P2^4;//钻孔电机
sbit led1=P2^7;//下降显示
sbit led2=P2^6;//工作显示
sbit led3=P2^5;//上升显示
sbit a=P2^0;//检测是否有板子的红外线传感器
sbit b=P2^1;//检测板子是否钻穿的红外线传感器
//
sbit fs=P3^7;//散热风扇
void delay(uint x);
uchar code table[]={0x07,0x0b,0x0d,0x0e};//定义升
uchar code table0[]={0x0e,0x0d,0x0b,0x07};//定义降
uchar i,j,n,k,num;
uint m;
void jiang()//定义降子函数
{
eb=0; //步进电机转动
led3=1;
for(i=0;i<4;i++)
   {
    P1=table0;
delay(4);
   }
}
void sheng()//定义升子函数
{
eb=0;
m=180;//定义升的时间
while(m--)
{
  for(i=0;i<4;i++)
   {
    P1=table;
delay(6);
ez=0;
   }
   }
}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k,j;
for(k=x;k>0;k--)
for(j=110;j>0;j--);
}

void main()
{
for(i=3;i>0;i--)
   {
    led2=0;
fm=0;
delay(500);
led2=1;
fm=1;
delay(500);
   }//开机提示
led2=0;
while(1)
{
if(a==0)//检测是否有板子
   {
    ez=0;//钻孔电机转动
   jiang();//并开始下降
led1=0;//下降指示灯亮
fs=0;//散热风扇开始转动
   }
else(eb=1,ez=1,led1=1);//否则步进电机,直流电机停止,下降指示熄灭。
   if(b==0)//检测板子是否钻穿
     {
  delay(20);
if(b==0)//如果确认板子钻穿
   {
   fm=0;
   delay(300);
   fm=1;//蜂鸣器响一下
   led3=0;//上升指示灯显示
      sheng();//开始上升
   }
  }
else(
led3=1,
fm=1,
ez=1);
    }
}

网友A(2016-06-18):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四相步进电机.rar

网友A: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步进电机是用P1口驱动的吧?
将ULN2003A的输入直接接P1口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用P1口驱动的吧?
将ULN2003A的输入直接接P1口就是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使用ULN2003A和程序没关系。直接插入(电路中)即可。

网友C(2016-09-28):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