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电源插头和电源插座的GND VCC正负极区分 原理图符号和PCB表示方法

楼主:
只有选择电池盒供电的才会有圆形电源插头这个器件。电源插头也是区分极性,在焊接需要注意。
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家要注意长的为GND,而短的的VCC。并且在焊接完后为了避免时间长了短路在一起,通常使用胶布或胶棒进行隔绝开。

电源插座这个自然是有极性而言的,而却非常重要,焊接错了可能会导致器件烧坏。
从上图一下就可以看到正负极了,在正常焊接中为了焊接方便通常将侧边的那个GND剪掉。

电源插座在原理图中如何表示,见下图。
电源插座在PCB图中如何表示,在图中引脚1(正方形)为VCC引脚,引脚2(圆形)为GND引脚,见下图。

图中这种电源线,可以一端连接电脑USB口、移动电源USB口、手机充电器USB口,另一端连接作品上的电源插座给作品进行供电。只要是5VUSB口的直流电源即可。

网友A(2020-04-21):
插头的圆形可触及金属带电?还是GND?我觉得就算是GND也是直流负极吧不是地。求解答一下

网友B:
终于知道那个三脚的插口引脚定义了,谢谢分享,不过那个插口配套充电器有的是DC5V有的是DC9V,有一次差点弄错

网友C(2020-06-06):
这两个引脚都是GND吗

网友C:
这两个引脚都是GND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引脚都是GND吗?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就明白了

网友E(2020-12-22):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引脚都是GND吗

都是GND,一般是留实现电源切换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