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正负极性区分及原理图符号和PCB表示方法

楼主:
蜂鸣器具有极性之分,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
正负极区分方法:根据上图可以发现蜂鸣器的引脚一长一短,长为正极(+),短为负极(-)
如果引脚为剪过同样可以看蜂鸣器上端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引脚就为正(+)极,而另一端的为负(-)极。
如果嫌声音不够大的话,可以将蜂鸣器上面贴的值撕了之后声音就会变大。

蜂鸣器在原理图符号上如何表示,正极一端边上会有“+”标记区分,见下图。
蜂鸣器在PCB图上如何表示,正极一端边上会有“+”标记区分,见下图。

网友A(2016-10-04):
那么麻烦问一下,如果正负接反会怎么样?目前来看正负接反还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后期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