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管脚判断及原理图符号和PCB表示方法

楼主:
三极管的是具有方向,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千万不要弄反了。下面是三极管管脚判断方法:
从图中可以得到三极管将平的一面(也就是写着字的一面)对着自己看,从左到右一次为发射极E,基极B,电极C。
在原理图上如何表示三极管符号呢,见下图。
在PCB图上如何表示三极管,三个引脚的分布和实物是一致的,这样也避免焊接反了。见下图。

网友A(2016-10-04):
准确的说你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拿到管应该看是什么材料的,npn和pnp完全不同!

网友B:
封装形式很多种的,像楼主说的这种T0-92小管,基极在哪个位置的都有.

网友C:
另外npn和pnp是不一样的,也有的一些集成电路以及温度传感器都用的是这种TO-92系列封装的,也有一些大功率三极管有TO-220的,也有贴片的,封装有很多种的,针脚定义排列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2016-11-21):
楼主,你这方法不靠谱,不完全对啊!

网友E(2016-12-29):
新手的我  只有晕

网友F(2017-02-02):
大功率三极管和小功率的排列有区别。

网友G:
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吧,不同型号的管脚排列都有可能不一样的,具体的应该参照该元器件的规格书。

网友H:
温故而知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