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阻值识别方法

楼主:
色环电阻没有方向而言,焊接的时候无需考虑方向的问题。
阻值识别方法:色环电阻的前两位或三位:数值,倒数第二位:倍率,最后一位:阻值误差
具体表示大小安装下图标所示进行计算。

根据上面的表如果有一色环电阻的五环颜色依次为:棕黑黑红棕,那就是1、0、0、102倍、±1%精度,即100X102=10K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