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按键)引脚图解 原理图符号和PCB表示方法

楼主:
微动开关引脚图

上图为微动开关(按键)的图解,第一个图中标注的,可以看到按键四个引脚,其中两两内部导通,也就等同于只有两个引脚。所以在焊接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引脚的方向。
实物上如何区分按键的方向:见下图:
   PCB图中如何区分微动开关(按键)放置的方向,见下图:
根据上面的PCB图中可以发现,内部连接在一起的引脚的焊盘是一样的,这个可以通过放大PCB图看到,还有内部相连的两个引脚在画PCB图的时候才有可能直接将其相连接。可想如果不是内部连通的引脚内部要是将其连接在一起,那么按键上的四个引脚都变连接一起了,那么这个按键就没有用了。
在画原理图符号的时候通常就画出两只不相连的引脚,见下图:

网友A(2016-09-24):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反了吧 我记得是对角

网友C(2018-04-18):
这个插脚是扁的,对应PCB焊盘应该选哪种啊?感觉不能用标准圆形或八角形

网友D(2023-07-07):
有微动开关的pcb元件库吗

网友E(2023-10-26):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脚是扁的,对应PCB焊盘应该选哪种啊?感觉不能用标准圆形或八角形

可以用圆形的。孔径大于脚的直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