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2260LED-338 EVM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DALI)设计 电路原理图+msp430程序

楼主(2016-06-18):
实物图:

描述

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 (DALI) 标准定义了用于照明控制应用中的通用通信协议和物理接口标准。该设计采用现有的 TPS62260LED-338 EVM 和电平转换电路板以实施 DALI LED 器件类型控制机构。在 TPS62260LED-338 EVM 上找到的微控制器为 MSP430F2131。MSP430F2131 负责执行与 CPU 间的通信,而计时器资源主要用于控制淡出率和 LED 亮度。DALI 在 IEC 60929 中有具体的定义,并已在 IEC 62386 中进行了更新。包含 LED 器件类型是进行此更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性

    使用板载 MSP430 计时器实施 DALI 协议
    提供用于 MSP430 的 DALI 接口的 PHY 设计
    与 TPS62260LED-338 EVM 配合使用
    还提供 MSP430 G2 Launchpad 支持
    该参考设计已经过测试,并包含软件、硬件设计gerber文件和相关的设计资料;

电路原理图:

BOM:
BOM
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DALI)
Bill of Materials
X1      851-93-006-20-001000    Mill-Max
IC1     SN74AC14DR              Texas Instruments
R1      10K Ohm resistor +/-5%
R2      10K Ohm resistor +/-5%
R3      200 ohm resistor +/-5%
OK1     SFH6156-1T              Vishay/Semiconductors
K1      ASSR-1410-003E          Avago Technologies
X2      1935226                 Phoenix Contact
X3      1935226                 Phoenix Contact

部分程序:
/******************************************************************************/
// DALI RGB-LED Demo using MSP430F2131 and TPS62260 from Texas Instruments
// The MSP430F2131 IO does not support the DALI logic levels and a level
// translation circuit is required.
//
// LED PWM Description:
// 8Mhz clock with a period of 5000 counts results in a frequency of 1.6Khz.
// Minimum Physical Level setting for the TPS62260 EVM is 90
//
// DALI:
// TI_DALI_Init()
// This function restores the previous DALI settings stored in information
// memory and intializes the WDT+, RAM varaibles, and GPIO.  The WDT+ is used
// to update the actual_level based upon the DALI fade_rate or fade_time.
//
// TI_DALI_Transaction_Loop()
// This function continually receives, decodes, and then acts upon DALI
// commands.
//
// TI_DALI_Update_Callback()
// The LED source continues without CPU intervention until the source needs
// to be updated. In this case the source is the TIMER_A3, outputs A1 and A2.
//
// TI_DALI_Idle_Callback()
// The time between two transactions (forward-forward or forward-backward)
// is limited in the standard to 9.17ms.  After the CPU has processed the
// recevied information this leaves only about 7ms to do other processes
// before the CPU must receive or transmit the next DALI transaction.
//
// TI_DALI_Flash_Update(FWKEY)
// This takes all of the non-voltaile variables defined in the standard and
// writes them into a free portion of one of the info memory segments.
// This function is intended to be called only once before or during a power
// loss event.  The write cycles takes approximately 2.5ms and Vcc must be
// greater than 2.2V during the write.
//
// Chris Sterzik
// Texas Instruments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5.20
//
// Revision 1.1    09/17/2012
/******************************************************************************/

// THIS PROGRAM IS PROVIDED "AS IS". TI MAKES NO WARRANTIES OR
// REPRESENTATIONS, EI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LACK OF VIRUSES, ACCURACY OR
// COMPLETENESS OF RESPONSES, RESULTS AND LACK OF NEGLIGENCE.
// TI DISCLAIMS ANY WARRANTY OF TITLE, QUIET ENJOYMENT, QUIET
// POSSESSION, AND NON-INFRINGEMENT OF ANY THIRD PART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TH REGARD TO THE PROGRAM OR
// YOUR USE OF THE PROGRAM.
//
// IN NO EVENT SHALL TI BE LIABLE FOR ANY SPECIAL, INCIDENTAL,
// CONSEQUENTIAL OR INDIRECT DAMAGES, HOWEVER CAUSE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AND WHETHER OR NOT TI HAS BEEN ADVISED
//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ARISING IN ANY WAY OUT
// OF THIS AGREEMENT, THE PROGRAM, OR YOUR USE OF THE PROGRAM.
// EXCLUDED DAMAG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COST OF
// REMOVAL OR REINSTALLATION, COMPUTER TIME, LABOR COSTS, LOSS
// OF GOODWILL, LOSS OF PROFITS, LOSS OF SAVINGS, OR LOSS OF
// USE OR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IN NO EVENT WILL TI'S
// AGGREGATE LIABILITY UNDER THIS AGREEMENT OR ARISING OUT OF
// YOUR USE OF THE PROGRAM EXCEED FIVE HUNDRED DOLLARS
// (U.S.$500).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Program written and copyrighted
// by Texas Instruments is distributed as "freeware".  You may,
// only under TI's copyright in the Program, use and modify the
// Program without any charge or restriction.  You may
// distribute to third parties, provided that you transfer a
// copy of this license to the third party and the third party
// agrees to these terms by its first use of the Program. You
// must reproduce the copyright notice and any other legend of
// ownership on each copy or partial copy, of the Program.
//
// You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the Program contains
// copyrighted material, trade secrets and other TI proprietary
// information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s,
//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eaties, and trade secret laws, as
// well a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To protect TI's
// rights in the Program, you agree not to decompile, reverse
// engineer, disassemble or otherwise translate any object code
// versions of the Program to a human-readable form.  You agree
// that in no event will you alter, remove or destroy any
// copyright notice included in the Program.  TI reserves all
// rights not specifically granted under this license. Except
//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herein,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 shall be construed as conferring by implication, estoppel,
// or otherwise, upon you, any license or other right under any
// TI patents, copyrights or trade secrets.
/******************************************************************************/
#include "dali_demo_hw.h"
#include "dali.h"

void Update_Callback(void);
void DALI_Idle_Callback(void);

/*********************LED Pointer Table ***************************************/
const unsigned int LED[255]={0,5,5,5,5,6,6,6,6,6,6,7,7,7,7,7,7,8,8,8,8,9,9,9,9,
10,10,10,10,11,11,11,12,12,12,13,13,13,14,14,14,15,15,16,16,17,17,17,18,18,19,
20,20,21,21,22,22,23,24,24,25,26,26,27,28,29,29,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6,47,48,49,51,52,54,55,57,58,60,61,63,65,67,69,70,72,74,76,79,
81,83,85,88,90,93,95,98,100,103,106,109,112,115,118,122,125,128,132,136,139,
143,147,151,156,160,164,169,173,178,183,188,193,199,204,210,216,222,228,234,
241,247,254,261,269,276,284,291,300,308,316,325,334,343,353,363,373,383,394,
404,416,427,439,451,464,476,490,503,517,531,546,561,577,593,609,626,643,661,
679,698,718,737,758,779,800,823,845,869,893,917,943,969,996,1023,1052,1081,
1111,1141,1173,1205,1239,1273,1308,1345,1382,1420,1459,1500,1541,1584,1628,
1673,1719,1767,1816,1866,1918,1971,2025,2081,2139,2198,2259,2321,2386,2452,
2519,2589,2661,2735,2810,2888,2968,3050,3135,3221,3311,3402,3496,3593,3693,
3795,3900,4008,4119,4233,4350,4470,4594,4721,4852,4986
}; //LED
/******************************************************************************/

static void Timer_Init(void);
static void Clock_Init(void);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_flash_key;
  WDTCTL=WDTPW+WDTHOLD;      // disable Watchdog

  Clock_Init();
  GPIO_INIT();  // GPIO Initialization
  Timer_Init(); // Timer Initialization

  temp_flash_key = FWKEY;         //
  TI_DALI_Init(temp_flash_key);   // Initialize WDT for DALI fade implementation
  temp_flash_key = 0;

  TAxCTL |= MC_1;  // start Timer_A (up mod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maskable interrupts

  TI_DALI_Transaction_Loop();
  /* should never return */
  while(1);
} //End Main

static void Clock_Init(void)
{
    DCOCTL = 0;
    BCSCTL1= CALBC1_8MHZ;      // System Clock Settings
    DCOCTL = CALDCO_8MHZ;      // use calibrated 8MHz settings
                               // This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dali.h file
}

static void Timer_Init(void)
{
    /*** PWM Timer Initialization ***********************************************/
     TPS62260_ENABLE_PxOUT &= ~TPS62260_ENABLE_BIT;           // Turn off LEDs
     TAxCTL = TASSEL_2+ID_0+MC_0+TACLR;   // Timer clock = SMCLK = 8MHz
     TAxCCR0=5000;    // Define 1.6Khz frequency
     TAxCCR1=LED[power_on_level];         // This power level will be overwritten
     TAxCCR2=LED[power_on_level];         // by the reception of a power command
                                         // within 0.6 seconds.  After this time
                                         // the device will automatically go to
                                         // the power on level if no command is
                                         // received.
     TAxCCTL1 = CM_0+CCIS_2+OUTMOD_3;     // ReSet on TACCRx, set on TACCR0
     TAxCCTL2 = CM_0+CCIS_2+OUTMOD_3;
     /****************************************************************************/
}

void TI_DALI_Update_Callback()
{
  TAxCCTL1 |= CCIE;
}

void TI_DALI_Idle_Callback(void)
{
  __no_operation();
}

/******************************************************************************/
// Timer_A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TimerA(void)
{
  if(actual_level==OFF)
  {
      /* turn off LEDs */
      TPS62260_ENABLE_PxOUT &= ~TPS62260_ENABLE_BIT;
      TAxCCR1 = 0x00;
      TAxCCR2 = 0x00;
  }
  else
  {
          //--- PWM signal generation
      TPS62260_ENABLE_PxOUT|= TPS62260_ENABLE_BIT;
      TAxCCR1=LED[actual_level]; //
      TAxCCR2=LED[actual_level]; //
  }
  TAxCCTL1 &= ~CCIE;
}

/******************************************************************************/
// Power loss event, save settings
/******************************************************************************/
//  if(flash_update_request)
//  {
//    TI_DALI_Flash_Update(FWKEY);
//    WDTCTL = 0x05;  // illegal write to watch dog causes reset
//  }

#pragma vector=DUMMY_VECTORS
__interrupt void ISR_Dummy(void)
{
    while(1)
    {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物料清单 (BOM).pdf

网友A(2018-08-03):
学习这个不错。最近刚好要用到。

网友B(2019-01-04):
主要用途在哪里
寻址照明控制,可以复联多少

网友C(2019-03-01):
不错。这个可以有。